怎样检测两个按键同时按下1秒

楼主(2022-08-15):
当前的“速热饮水机”,普遍采用了既检测按键按下,又检测按键按下时间;甚至同时检测两个按键按下,又同时检测两个按键的按下时间。这让人有点懵。有知道,这种检测方法的大神,请指点一下迷茫。

网友A:
#include "reg51.h"
#define T1ms 0xFC18
sbit keyA = P3 ^ 2;
sbit KeyB = P3 ^ 3;
sbit led = P3 ^ 4;
unsigned int keyA_ms;
unsigned int keyB_ms;

void InitTimer0() {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T1ms >> 8;
    TL0 = T1ms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
void main(){
    InitTimer0()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if(keyA_ms >= 1000 && keyB_ms >= 1000){
            led = !led;
            while(keyA_ms >= 1000 && keyB_ms >= 1000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) interrupt 1 {
    TH0 = T1ms >> 8;
    TL0 = T1ms;
    if(keyA){
        keyA_ms = 0;
    } else {
        if(keyA_ms != 0xFFFF){
            keyA_ms++;
        }
    }

    if(KeyB){
        keyB_ms = 0;
    } else {
        if(keyB_ms != 0xFFFF){
            keyB_ms++;
        }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