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32G屠龙刀之MINI示波器-适合初学者仿制的示波器

楼主(2022-08-15):
      STC32G是STC新推出的32位单片机,使用的是Intel的C251架构,因此编译器要使用KEILC251。优势的话最大的就是价格,STC32G12K128目前推广价格在5块钱左右,LQFP64和LQFP48的封装,128K的Flash,4+8K的RAM,带USB带CAN。这个配置和价格真是太棒了。另外可以从51平台方便的过渡到这个平台,对于51使用者来说十分的友好。
      本文面向单片机爱好者和已经入门初学者,大神们绕过吧!

一、资料准备

STC32G数据手册
    点击官方下载
STC32G12K128 最小系统屠龙刀原理图

  点击官方下载

包含示波器例程的官方应用示例包 或者 直接下载附件

STC32-屠龙刀-虚拟示波器程序
STC最新下载软件 支持STC32系列 (6.89F以上版本才支持STC32G)
点击官方下载

附件::

二、工程介绍        官方例程中给出了两种通讯方式的例程:一是基于串口的,二是基于USB口的。         我们使用第二种USB CDC通讯方式的官方应用示例包即((21-移植老刘爱捣鼓示波器,使用OLED屏显示或者虚拟OLED接口显示-CDC协议通信))。在此我们也感谢老刘同志。
三、编译环境的配置。
      详看STC32G数据手册》 第五章 编译、仿真开发环境的建立与 ISP 下载。
四、工程配置和编译
  我们只需要更改工程文档中配置文件config_stc.h中两处即可;见下图

配置好驱动硬件项和OLED驱动脚后 按编译按钮进行工程的编译;

  编译好的HEX文件在:工程文件夹\Objects\中。
五、固件烧写
  参看例程21-移植老刘爱捣鼓示波器,使用OLED屏显示或者虚拟OLED接口显示-CDC协议通信 老刘爱捣鼓-虚拟示波器使用说明-CDC协议通信.pdf
    不想看手册的接着看下来:
     打开 STC ISP6.90E,只需要进行如下配置
     1:芯片型号 STC32G12K128-bate
     2:IRC频率:35MHz
    3: 打开编译好的固件  工程文件夹\Objects\Mini DSO.hex
   4:P32连接到GND,连接数据线到电脑;
   5:烧写
六、遇见的坑 写给初次入坑的童鞋
    烧写固件后,拨插一次数据线,WIN7系统的电脑会提示安装驱动失败,据说WIN10系统自动安装驱动。附件中提供了WIN7系统需要的驱动。是从官方USB HID示例包中找到的。在这里吐槽一下官方的马虎。
    重新加电以后,OLED是没有显示的,是不是有点懵啊!别急,按下P35按钮,就可以打开示波器显示。
七、示波器一般演示   P14为示波器信号输入脚   测量外部信号时将屠龙刀板背部的R108去掉即可
    按钮功能:
   P32    减小测量时间宽度
   P33   增加测量时间宽度
   P34  设置/退出设置     用P32 P33调整显示模式 :点 /线 模式
   P35   停止/运行
*P10信号接入到P14      为62HZ PWM信号
*放大62HZ PWM信号
*10HZ外部信号

*1000HZ外部信号
*2500HZ外部信号
*5000HZ 外部信号
*10KHZ 外部信号
*25KHZ 外部信号

*50KHZ信号时失真

八、硬件
   1、 STC32G屠龙刀官方板    某宝19.9包邮  也可以用STC32G最小系统板,当然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制
   2、0.96寸 SSD1306 SPI OLED显示屏某宝9元左右包邮;

总结:此示波器制作简单,容易上手,有兴趣的可以通过原理图制作自己的微型示波器!

网友A(2023-01-16):
不错,就是性能太差了

网友B:
屏也太小了吧,最小都得2.4寸LCD

网友C(2023-03-17):
怎么这个程序烧写进STC32G12K128 Beta PDIP40单片机中没应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编译时还会多出近30条警告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怎么这个程序烧写进STC32G12K128 Beta PDIP40单片机中没应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编译时还会多出近30条警告?

问题解决了,是我自己没看楼主的这条说明:"OLED是没有显示的,是不是有点懵啊!别急,按下P35按钮,就可以打开示波器显示。",按楼主的说明操作,有显示了。只是程序编译出大量警告问题没有解决。

网友D:
硬件是12位的ADC,数据却只要8位,可能是显示屏太差吧,8位与12位看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