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有关驱动电机正反转电路的问题

楼主:
#
50黑币
请教一个有关驱动电机正反转电路的问题。
先上图。

电机驱动电路

FDS8958B芯片引脚图

FDS8958B的GS(th)的参数

FDS8958B的其他参数

电机驱动电路,应当有两个一摸一样的,接电机的另一端,这里只放了一个。

问题描述:

首先A1,A2接的是32的IO口。

FDS8958B自带了一个PMOS管和NMOS管。想通过它配合三极管来实现驱动电机正反转的电路。

FDS8958B芯片引脚图的
Q1那个MOS管我能理解。当G1给高电平时MOS管导通,相当于这个MOS管接的电机的引脚直接接地了。(可能理解有误,欢迎大佬指点。)

FDS8958B芯片引脚图的
Q2这个MOS管这里就不太理解了,它的GS(th)是-1~-3。也就是说栅极电压要比源极低1到3v才能导通?

那我这个电路电路图中

当A2给低电平时,三极管Q5截止。GS(th)=0V?

当A2给高点平时,三极管Q5导通,GS(th)=-5V?  但是因为GS(th)的最大电压是-3V,所以会烧芯片吗。

或者是我对GS(th)的理解有问题(或者其它基础概念理解有问题),导致了我上面的推论有问题。

求大佬指点我上述的推论和概念是否有问题。

感谢!

网友A(2022-08-20):
引用 网友B:
哦哦,感谢您的建议,以前用过L298N那个模块,块头太大了。这次又想驱动电机玩玩,在查驱动电机方面的资 ...

L298都是哪一年的了,现在的芯片,SOP8,3A,30V。包含了一个完整的H桥,还附带过流短路保护,自己别瞎折腾 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T8236,A4950这些芯片不香吗,不用自己搭H桥啦

哦哦,感谢您的建议,以前用过L298N那个模块,块头太大了。这次又想驱动电机玩玩,在查驱动电机方面的资料时就往怎么搭H桥这里查了。确实忘记往集成电路这里想,用集成好的芯片,尺寸也会小很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Q1那个MOS管我能理解。当G1给高电平时MOS管导通,相当于这个MOS管接的电机的引脚直接接地了
答:准确地说 ...

感谢您的指点,还有一个问题。那么是不是 Q2 的 GS 的压差只要比 GS(th)的 -1 ~ -3 高就可以导通? 比如GS是 -5V 或者 -10V  Q2都是处于导通状态的吗? 因为我看手册的  GS(th)是 -1 ~ -3 的范围,有点迷茫了。

网友D:
这个是很常用的H桥电路,从MUC输出信号正转和反转不能同时高电平,同时高电平其中MOS管一定会烧一个。A1端在R12后面加一下47K电阻到地,这个电路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E:
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

基本的逻辑是:A1高电平时,A2必须同时低电平,通过Q5反相,输出给G2引脚也是高电平。

必须保证Q1与Q2只能同时打开一个,不可以2个同时导通,否则相当于直接短路。

网友A:
AT8236,A4950这些芯片不香吗,不用自己搭H桥啦

网友F:
你理解没问题。 5V不会烧 -3V只是可靠开通的最大电压。 不是极限参数 击穿电压在开头写着。应该是-25V.

网友C:
Q1那个MOS管我能理解。当G1给高电平时MOS管导通,相当于这个MOS管接的电机的引脚直接接地了
答:准确地说,是MOS管的栅极对源极电压。高电平通,不是很精确的说法。
Q2这个MOS管这里就不太理解了,它的GS(th)是-1~-3。也就是说栅极电压要比源极低1到3v才能导通?
答:同上!!准确地说,是MOS管的栅极对源极电压为负,即源极电压低于栅极电压。
那我这个电路电路图中,当A2给低电平时,三极管Q5截止。GS(th)=0V?
答:此时R13中无有电流,即R13上无压降,你的分析是对的。
当A2给高点平时,三极管Q5导通,GS(th)=-5V?  但是因为GS(th)的最大电压是-3V,所以会烧芯片吗。
答:烧毁一个东东,需要足够的能量,这里不具备。更何况还有R14限流,-50V也烧不了。你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