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一款DSp或者FPGA

楼主(2022-08-15):
想要一款FPGA或者DSP用于信号处理,这款处理器只需要要有一路100MHzADC和大于50MHz的DAC,和一些必要的通信接口就行了,面积小于10mmX10mm,运行速度尽可能快,用于作傅里叶变换

网友A:
100M的ADC,要内置的,FPGA就不要想了,建议还是看看DSP或 使用外置的ADC吧

网友B(2022-09-16):
楼主你找到合适的了吗?
插眼,蹲一下

网友C(2022-10-20):
有选到合适的型号吗?

网友C:
选到合适的了吗

网友C:
我们是做国产DS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