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的双极性和单极性

楼主(2022-08-15):
步进电机的双极性指的是导电方式可以是双向的,步进电机的单极性指的是导电方式只能是单向的,
请问双极性是不是可以让电机正反转,单极性就只能让电机正转?

网友A:
步进电机都可以正反转。

网友B:
两种电机都能正反转。改变绕组的通电顺序,控制电机转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