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中断执行的细节问题

楼主(2022-08-15):
比如我有一个中断,对应的中断函数比较复杂,执行的比较慢。
举个例子,可能执行中断函数要2ms,但是中断每过1ms就会触发(有数据发来),这样会漏掉一些中断的执行吗?还是说中断会很智能地存着,有序执行完?

网友A:
会漏,所以中断要精简,能不在中断执行的,就不在中断执行。

网友B:
中断任务耗时必须小于中断周期,否则会出错。

网友C:
这只会在中断内死循环
中断运行时间大于定时时间是大忌

网友D:
一般只有挂起pend位表达有中断未被执行,至于某个中断有多少次未被执行,我见过的单片机没有一个有这个记录能力。

网友E:
一般单片机,中断不会打断自身的中断函数,如果有新中断产生,会等待本次中断函数结束继续下一次中断。如你所描述,那么程序会一直不断执行中断。
建议中断函数中只设置标志位,在主循环中根据标志位执行动作,比如串口中断只接收数据,接收到指定长度数据后,设置接收标志位。主循环在接收标志位生效后,再进行数据处理,校验,分析,执行动作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解答!我对单片机的理解更深一层了

网友F:
定时器0中断运行时间超过定时器时间,TF0寄存器硬件置1。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"intrins.h"
void InitTimer0(){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FC;
    TL0 = 0x18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void Delay900us()                //@12MHz
{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i = 2;
    j = 189;
    do
    {
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main(){
    InitTimer0();
    while (1);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) interrupt 1{         //12Mhz 1mS定时器中断
    TH0 = 0xFC;
    TL0 = 0x18;
    Delay900us();
    //Delay900us();
    P1++;
    if (_testbit_(TF0)) {
        P1 = 0xAA;
        PCON |= 0x02;
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
    }
}

网友G:
中断对应的操作执行的时间一定要小于中断被触发的时间
如果你设计出一个中断操作时间要双中断被触发时间还要长的程序,那就是一个不合理的程序
如果你把一个执行时间比中断被触发时间还长的函数,放在中断中去执行,你的程序很有可能被卡死

网友H:
任何中断的间隔时间,都要大于所有中断处理时间的总和,是最好的。

网友I:
中断中执行最小程序,保存一下数据,置位标志,然后在主程序中进行处理,尽可能少占用中断时间。

网友J:
楼主能想到这个问题,说明很有潜力!
高手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!!
方法:合理的规划时序!
要点:略。各人看法不同。

楼主(2022-10-20):
谢谢大家们的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