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一个类型转换问题

楼主(2022-08-15):
/* 将一段内存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格式的字符串,
str-字符串指针, src-源数据地址, len-数据长度 */
void MemToStr(unsigned char *str, unsigned char *src, unsigned char len)
{
unsigned char tmp;
while (len--)
{
tmp = *src >> 4; //先取高 4 位
if (tmp <= 9) //转换为 0-9 或 A-F
*str++ = tmp + '0';
else
*str++ = tmp - 10 + 'A';
tmp = *src & 0x0F; //再取低 4 位
if (tmp <= 9) //转换为 0-9 或 A-F
*str++ = tmp + '0';
else
*str++ = tmp - 10 + 'A';
*str++ = ' '; //转换完一个字节添加一个空格
src++;
}
}

这是书上的一段代码,目的是为了类型转换为ascii后给1602用,现在比较疑惑的是,转ascii,为什么要分高四位和低四位啊?

网友A:
你要搞明白,hex和ASCII的差别,就没这问题了。你要搞不明白两者差别,说再多,你也无法理解。

网友B:
假设一个数为165,二进制1010 0101,十六进制0XA5,先取高四位转换为"A",再取低四位转换为"5"。"A"的字符码0X41,"5"的字符码0X35。

网友C:
因为一个unsigned char的范围是0x00~0xff,不分高低四位表达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假设一个数为165,二进制1010 0101,十六进制0XA5,先取高四位转换为"A",再取低四位转换为"5"。"A"的字符 ...

感谢,大致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因为一个unsigned char的范围是0x00~0xff,不分高低四位表达不了。

意思是0到f,正好是用4位表达吗?

网友D:
用十进制的个十百千来比喻会不会比较好理解?
十进制的一位为0~9
十六进制的一位为0~F,由4个位元组成
所以显示一位十六进制,就要分离出4个位元

你的函数可以简化为:

void MemToStr(unsigned char *str, unsigned char *src, unsigned char len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[] = {"0123456789ABCDEF"};
        while (le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str++ = ASCII[*src >> 4];//先取高 4 位
                *str++ = ASCII[*src & 0x0F];//再取低 4 位
                *str++ = ' '; //转换完一个字节添加一个空格
                src++;
        }
}

网友E:
本是不必分的。
巧了,对于数字0-9,分出高低字节,变换时方便。
沙发说的是要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