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原理图中电阻中带斜线是啥意思?

楼主(2022-08-15):
如题框住的这个部分是什么电阻

网友A(2024-10-23):
看起来像是线圈, 与开关框在一起, 可能是普通的继电器,可能像是脱扣开关,漏电保护/过流保护中的断开开关的线圈? 不是电阻.

网友B:
这玩意是个常开的继电器,按照电子电路绘图标准这个玩意不符合标准,按照低压电路标准,这玩意不符合标准,按照机电标准这玩意也不符合标准。要么我s笔,要么绘图的是s笔

网友C:
应该是个继电器吧,交流电通过电桥整流变成脉动直流电,并联的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作为状态指示。直流电通入继电器线圈,使线圈产生磁力,使触点闭合。
你画的那部分就是个线圈。

网友D:
看上图, 没猜错就是继电器, 有外框把这个东东和开关框一起了, 意思是与开关联动.

网友E:
目测是继电器吸合线圈,但画的是电阻符号!具体什么东西要问画图那家伙了!局部线路图不好判断!

网友F:
直流继电器线圈

网友G:
继电器,下面是他的常开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