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字功放用模拟音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?

楼主:
效果还阔以。
高低音调节和声宽调节。

网友A(2022-08-18):
老板,数字功放容易损坏,电源上有啥保护,另容易受其他数字芯片干扰产生噪音有解决方法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老板,数字功放容易损坏,电源上有啥保护,另容易受其他数字芯片干扰产生噪音有解决方法?

加屏蔽罩 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老板,数字功放容易损坏,电源上有啥保护,另容易受其他数字芯片干扰产生噪音有解决方法?

容易损坏,做了那么多暂时没遇到损坏的。   我的整个电路 所有系统都有mos供电,都进行了隔离处理。  功放芯片有电压检测,超过18v或者多一点的电压 芯片是不会工作的,高阻对地。功放芯片带开关使能,上电瞬间 芯片是先检测电压,再开机输出功率,100ms。 只要不拿市电直接插,基本上坏的可能性极小。
至于数字干扰,布局走线合理的情况下,就剩地线,每个系统的地线,一条线引到该系统的滤波电容的负极,通过过孔到大地。每个系统之间的地线不要汇到一起(比如:蓝牙芯片和运放,蓝牙芯片的地通过蓝牙芯片的滤波电容过孔到大地。运放的地由运放的滤波电容过孔到大地,其它系统一样)。
交流信号,模拟信号(比如音频的左右声道的滤波电容电阻)的地单独过孔到底,千万不要跟供电的地或者数字地交汇到一起。
每个系统的供电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做隔离最好,比如用一个pmos再串个电阻不大于22Ω。
这样处理电源和地线,基本上干扰很小,等于没有。
我的板,喇叭贴在耳朵上都听不见交流声,只听得见一点点像听海螺的那种声音,那是正常现象。
当然,这是我个人的见解,哪里不对的地方还请纠正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容易损坏,做了那么多暂时没遇到损坏的。   我的整个电路 所有系统都有mos供电,都进行了隔离处理。  功 ...

谢谢大侠释惑,满满干货,说得很到位,那个pmos隔离是弄个mos让它导通?功放那个大电流也可以加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侠释惑,满满干货,说得很到位,那个pmos隔离是弄个mos让它导通?功放那个大电流也可以加?

pmos作用一是隔离 二是开关,设有关机功能,一关 所以芯片断电。 功放供电要加也可以,只要mos管承受电流符合就可以加,但是没必要,功放芯片有关机功能就没必要控制电源

网友D:
老哥,有图纸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老哥,有图纸?

你是要板的图纸还是什么 ?  还是原理图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是要板的图纸还是什么 ?  还是原理图

老哥,要原理图,方便给下?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