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旬老汉学编程:红外遥控电容调速风扇控制器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

楼主:
制作这个风扇控制器主要是有时需要非常小的微风,特别是睡觉的时候,其次是年纪大了不容易睡着,想要定时久点,至少2小时以上。两年前制作过一个风扇控制器,不是特别好用,现在用电容做调速,效果不错运行很静没有噪音。原打算用可控硅控制,无奈试了几种电路形式都会不定期损坏可控硅,甚至有过几次一插电就击穿,只好放弃,改用继电器控制,继电器的缺点是吸合/断开有哒哒响的声音,所以先全功率驱动继电器,延时一定时间后使用PWM方式驱动保持吸合状态,降低功耗减少发热量,这样就可以用隔音材料把它包起来,减小哒哒响的声音。PWM频率过低会听到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噪音,所以定为人耳可听范围的上限20KHz,占空比50%,实测驱动电流为30%左右,能保持吸合状态,在继电器线圈并联一只104电容后驱动电流为50%左右,为了稳定可靠,保留继电器线圈并联的104电容,经测试未感觉到继电器有明显升温。遥控可使用家里闲置的遥控器,只要能解码都可以使用,或花几块钱网购一个风扇遥控器。

程序源代码:
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;红外遥控电容调速风扇控制器
;STC8G1K08(DIP16或SOP16)+TM1637显示模块+EC11编码器+CBB电容
;杨小强,2022年8月
;内部R/C时钟,频率选择:11.0592MHz
;显示:(TM1637)4位数码管显示模块
;调整定时、档位:EC11带按键5脚旋转编码器。也可以用3只按键代替EC11编码器
;
;工作时先全功率驱动继电器,延时一定时间后转为PWM方式驱动,以降低功耗减少发热量,
;PWM周期25微秒*2=50微秒,频率20KHz占空比50%,继电器线圈并联一只104电容,驱动电流降低到50%左右
;保持吸合状态。
;如果使用可控硅控制就取消主程序中初始化部分的“SETB PWM”指令,或改为“CLR PWM”(禁止PWM驱动)
;
;EC11编码器按键、旋转动作:
; 1.旋转编码器:对当前显示的“定时时间”或“档位”作增(减)调整
; 2.短按1次:正常风与自然风(睡眠风)切换。自然风状态时LED指示灯亮,只显示定时时间。
; 3.短按2次:设置自然风(睡眠风)渐慢/渐快变化的上下限档位范围、各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
; 4.长按10秒:显示“----”,红外遥控信号解码,遥控器按键功能定义。定义好后须长按10秒才保存
;
;短按编码器按键2次设置自然风(睡眠风)渐慢/渐快变化的上下限档位范围、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:
; 1.显示:L-最低档位下限,旋转编码器加/减,上、下限档位之间最少间隔3档。
; 2.显示:H-最高档位上限,旋转编码器加/减,上、下限档位之间最少间隔3档。
; 3.显示:E-档位渐慢/渐快变化时的间隔时间(1~5秒),旋转编码器加/减
;设置好一项,短按编码器按键或者闪烁5秒无操作,自动跳到下一项。
;短按2次编码器按键保存并退出,或在第3项时无操作闪烁5秒自动保存并退出。
;
;长按10秒显示“----”进入红外遥控器的按键定义:
;定义1“关”、2“开/风速”、3“定时”、4“自然风”、5“+”、6“-”六个功能键。
;    交替显示功能编号+遥控器客户码(不显示反码)和原来保存的按键值,按键值为数据码+数据码反码
;共4个十六进制数,按下遥控器按键收到信号解码成功并显示,即为新的按键值,遥控器客户码与原来保
;存的不相同时,自动删除旧的数据(保存才会生效),短按跳到下一个功能编号,也可以旋转EC11编码器
;向前/后跳到任意编号,全部或部分定义好后,长按10秒编码器按键显示“----”保存并退出才生效,
;短按两次退出或60秒无操作自动退出,不保存,仍然还是原来的数据。
;
;1“关”键:定时时间清零,关风扇
;2“开/风速”键:当定时时间为零时,置上电默认定时时间,开风扇;定时时间不为零时,档位
;                加1,到最高档后又从1档开始循环,支持长按连续加;自然风(睡眠风)状态时
;                不能调整档位。
;3“定时”键:增加定时时间。风扇在关的状态时,增加定时时间立即开风扇。
;4“自然风”键:正常风与自然风(睡眠风)切换,自然风(睡眠风)状态时LED指示灯亮,只显示定时时间。
;5“+”键:对当前显示的“定时时间”或“档位”作增加调整,支持长按连续加。
;6“-”键:对当前显示的“定时时间”或“档位”作减少调整,支持长按连续减。
;
;保存失败显示5秒E1
;
;P3口接6只继电器(5只CBB电容,耐压400V或630V)、LED指示灯、红外接收头:
;P3.0----9脚,继电器,1uF
;P3.1----10脚,继电器,2.2uF
;P3.2----11脚,继电器,3.3uF
;P3.3----12脚,继电器,4.7uF
;P3.4----13脚,继电器,4.7uF
;P3.5----14脚,继电器,直通
;P3.6----15脚,自然风LED指示灯,低电平亮
;P3.7----16脚,红外接收头
;
;各档档位控制码及对应的电容容量:
;01档:控制码FEH,P3.0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
;02档:控制码FDH,P3.1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2.2uF
;03档:控制码FBH,P3.2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3.3uF
;04档:控制码FAH,P3.0、P3.2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3.3uF=4.3uF
;05档:控制码F9H,P3.1、P3.2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2.2uF+3.3uF=5.5uF
;06档:控制码F8H,P3.0、P3.1、P3.2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2.2uF+3.3uF=6.5uF
;07档:控制码F4H,P3.0、P3.1、P3.3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2.2uF+4.7uF=7.9uF
;08档:控制码F2H,P3.0、P3.2、P3.3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3.3uF+4.7uF=9uF
;09档:控制码F1H,P3.1、P3.2、P3.3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2.2uF+3.3uF+4.7uF=10.2uF
;10档:控制码F0H,P3.0、P3.1、P3.2、P3.3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2.2uF+3.3uF+4.7uF=11.2uF
;11档:控制码E4H,P3.0、P3.1、P3.3、P3.4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2.2uF+4.7uF+4.7uF=12.6uF
;12档:控制码E2H,P3.0、P3.2、P3.3、P3.4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3.3uF+4.7uF+4.7uF=13.7uF
;13档:控制码E1H,P3.1、P3.2、P3.3、P3.4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2.2uF+3.3uF+4.7uF+4.7uF=14.9uF
;14档:控制码E0H,P3.0、P3.1、P3.2、P3.3、P3.4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电容容量1uF+2.2uF+3.3uF+4.7uF+4.7uF=15.9uF
;15档:控制码DFH,P3.5控制的继电器导通,直通。
;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端口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P5        DATA        0C8H        ;P5口定义
        P1M1        DATA        091H        ;P1口配置寄存器1
        P1M0        DATA        092H        ;P1口配置寄存器0
        P3M1        DATA        0B1H        ;P3口配置寄存器1
        P3M0        DATA        0B2H        ;P3口配置寄存器0
        P5M1        DATA        0C9H        ;P5口配置寄存器1
        P5M0        DATA        0CAH        ;P5口配置寄存器0

        CLK        EQU        P1.0        ;1脚,接显示模块TM1637的CLK
        DIO        EQU        P1.1        ;2脚,接显示模块TM1637的DIO
        EC11A        EQU        P1.6        ;3脚,接编码器的A引脚(+)
        EC11B        EQU        P1.7        ;4脚,接编码器的B引脚(-)
        EC11K        EQU        P5.4        ;5脚,接编码器的按键KEY
        LED        EQU        P3.6        ;15脚,自然风状态LED指示灯,低电平亮
        IR        EQU        P3.7        ;16脚,红外接收头
        BUZZER        EQU        P5.5        ;7脚,无源蜂鸣器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位地址及RAM的使用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BMQDZ        BIT        20H.0        ;编码器动作,1=编码器有旋转动作;0=没有旋转动作
XZFX        BIT        20H.1        ;旋转方向,1=编码器顺时针正转;0=编码器逆时针反转
FLQH        BIT        20H.2        ;风类切换,1=自然风(睡眠风);0=正常风
TSFX        BIT        20H.3        ;调速方向,1=渐快;0=渐慢。自然风渐变控制时的调速方向。
YSBC        BIT        20H.4        ;延时保存,1=在MJS倒计时结束时保存档位。
SSBZ        BIT        20H.5        ;闪烁标志,1=不显示,0=显示,数字及冒号闪烁时用,每0.5秒变化一次。
XSNRXZ        BIT        20H.6        ;显示内容选择,1=显示档位;0=显示定时时间。
XSKG        BIT        20H.7        ;显示开关,1=关闭T1中断的显示功能,0=允许显示定时和档位等内容
XSQHY        BIT        21H.0        ;显示切换1,1=显示自然风档位变化范围或红外解码显示;0=显示档位或定时。
XSQHE        BIT        21H.1        ;显示切换2,1=显示自然风档位变化范围;0=红外遥控信号解码显示。设置时用
BMXSQH        BIT        21H.2        ;编码显示切换,1=显示数据码+反码;0=显示功能编号+系统码。设置时用
PWM        BIT        21H.3        ;1=使用PWM方式驱动;0=禁止PWM驱动
PWMBZ        BIT        21H.4        ;PWM的电平状态标志,1=高电平,0=低电平。PWM周期25微秒*2=50微秒,20KHz占空比50%
EEPBC        BIT        21H.5        ;EEPROM操作子程序调用标志,1=EEPROM操作子程序正在调用继电器控制程序

FWBZ0         EQU        022H          ;闪烁显示时长(秒)。受干扰等原因导致复位时闪烁10秒
DSSJS         EQU        023H          ;定时时间,时
DSSJF         EQU        024H          ;定时时间,分
DSSJM         EQU        025H          ;定时时间,秒
SMGLD         EQU        026H          ;数码管亮度,1~8级
DSDWJG         EQU        027H          ;上电设置的定时与档位交替显示的间隔时间(秒)
DSDW         EQU        028H          ;运行时使用,定时与档位交替显示的间隔时间(秒)
SMFJG2         EQU        029H          ;运行时使用,自然风(睡眠风)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
DANGW         EQU        02AH          ;运行时使用,自然风(睡眠风)变化时的实时档位
XMBH         EQU        02BH          ;项目编号,设置时使用
HM           EQU        02CH          ;毫秒,每毫秒减1,为0后重新放入计数值。定时器1使用,时间、显示处理
SHMJS         EQU        02DH          ;(10)毫秒倒计时,每10毫秒减1,直到为0
HMJS         EQU        02EH          ;(10)毫秒计数,为0后重新放入99(1秒)
MJS           EQU        02FH          ;秒计数,每秒减1,直到为0,主程序使用
XSHC1         EQU        030H          ;显示缓存1,与上次不同就立即显示,否则0.5秒显示一次
XSHC2         EQU        031H          ;显示缓存2,与上次不同就立即显示,否则0.5秒显示一次
ZXM1          EQU        032H          ;显示用,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1
ZXM2          EQU        033H          ;显示用,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2
ZXM3          EQU        034H          ;显示用,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3
ZXM4          EQU        035H          ;显示用,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4
MA1          EQU        036H          ;接收到的红外遥控系统码(客户码)
MA2          EQU        037H          ;接收到的红外遥控系统码(客户码)反码
MA3          EQU        038H          ;接收到的红外遥控数据码
MA4          EQU        039H          ;接收到的红外遥控数据码反码
HWJS         EQU        03AH          ;每10毫秒减1,直到为0,为0时清除“接收到的红外遥控数据码”,防止接收到别的连续码产生误动作。
ZRFJG         EQU        03BH          ;1:自然风变化时的档位下限;2=档位上限;3=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。设置时用
FENGMQ        EQU        03CH          ;蜂鸣器鸣响时长(*10毫秒),每10毫秒减1直到为0,0=蜂鸣器不响
ZDJS         EQU        03DH          ;中断计数,蜂鸣器处理用
YSPWM        EQU        03EH          ;延时PWM驱动(*10毫秒),先全功率驱动继电器,每10毫秒减1,为0时转为PWM方式驱动

FWBZ1         EQU        03FH          ;复位判断标志1,也作EEPROM数据判断标志
FWBZ2         EQU        040H          ;复位判断标志2,也作EEPROM数据判断标志
DANG_G         EQU        041H          ;自然风(睡眠风)变化时的档位上限
DANG_D         EQU        042H          ;自然风(睡眠风)变化时的档位下限
SMFJG         EQU        043H          ;自然风(睡眠风)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
DANG         EQU        044H          ;正常风档位
ANJZ         EQU        045H          ;红外遥控编码首地址,系统码(客户码),6个键的数据码+数据码反码使用此地址后面12个字节

;--------------- 辅助寄存器、EEPROM寄存器地址 ---------------
AUXR              EQU 08EH          ;辅助寄存器
IAP_DATA          EQU 0C2H          ;数据寄存器,读出、写入的数据放在此处
IAP_ADDRH         EQU 0C3H          ;地址寄存器高八位
IAP_ADDRL         EQU 0C4H          ;地址寄存器低八位
IAP_CMD           EQU 0C5H          ;命令寄存器,0=关闭,1=读,2=写,3=擦除
IAP_TRIG          EQU 0C6H          ;命令触发寄存器
IAP_CONTR         EQU 0C7H          ;控制寄存器
IAP_TPS         EQU 0F5H          ;等待时间控制寄存器

;======================= 程序代码开始 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ORG         0000H
        LJMP        START

        ORG         000BH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LJMP        INTT0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0中断

        ORG     001BH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LJMP    INTT1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1中断

        ORG         0100H                ;程序代码从0100H开始

;--------------- 定时器0,25微秒产生一次中断,控制继电器、LED指示灯、蜂鸣器 ---------------
INTT0:
        PUSH         ACC
        PUSH         PSW
        LCALL        Control                ;控制继电器
        JNB        FLQH,INTT01         ;如果“风类切换”是0(正常风)就转移
        CLR        LED                ;是自然风状态,点亮LED指示灯
INTT01:
        CPL        PWMBZ                ;“PWM电平状态标志”取反。PWM周期25微秒*2=50微秒,20KHz占空比50%
        MOV        A,ZDJS                ;中断计数
        JZ        INTT02                ;为0就转移,每5次(25微秒*5=125微秒)执行一次蜂鸣器处理。
        DEC        ZDJS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LJMP        INTT04                ;
INTT02:
        MOV        ZDJS,#4                ;重新放入计数(5次)
        MOV        A,FENGMQ        ;蜂鸣器鸣响时长
        JZ        INTT03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0(不响)就转移
        CPL        BUZZER                ;取反,驱动无源蜂鸣器发声。周期125微秒*2=250微秒,4KHz占空比50%
        LJMP        INTT04
INTT03:
        SETB        BUZZER                ;置蜂鸣器控制端口为高电平(不响)
INTT04:
        POP          PSW
        POP          ACC
        RETI

;--------------- 定时器1,1毫秒产生一次中断,时间、显示处理 ---------------
INTT1:
        PUSH         ACC
        PUSH        B
        PUSH         PSW
        SETB         RS1                    ;RS1、RS0组合为11,选择03组工作寄存器(R0~R7地址为18H~1FH),退
        SETB         RS0                ;出中断时会自动恢复原默认的第0组工作寄存器(R0~R7地址为00H~07H)
        MOV        A,HM                ;毫秒计数
        JZ        INTT10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,每10毫秒执行一次显示、时间处理子程序
        DEC        HM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LJMP        INTT11
INTT10:
        MOV        HM,#9                ;重新放入计数值(10毫秒)
        LCALL        TIME                ;时间处理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LAY                ;显示处理
INTT11:
        POP          PSW
        POP        B
        POP          ACC
        RETI

;--------------- 定时器T0、T1设置 ----------------
SETINT:
        ORL        AUXR,#0C0H        ;定时器T0、T1时钟1T模式
        ANL        TMOD,#00H        ;设置定时器T0、T1模式为16位自动重载
        MOV        TL0,#0ECH        ;设置定时0初始值(25微秒)
        MOV        TH0,#0FEH        ;设置定时0初始值(25微秒)
        MOV        TL1,#0CDH        ;设置定时1初始值(1毫秒)
        MOV        TH1,#0D4H        ;设置定时1初始值(1毫秒)
        CLR        TF1                ;清除TF1标志
        SETB        TR1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1开始计时
        SETB        ET1               ;允许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CLR        TF0                ;清除TF0标志
        SETB        TR0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SETB        ET0               ;允许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SETB        PT0                ;设置定时器0中断为最高优先级
        SETB        EA                ;允许全局中断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主程序开始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START:
        MOV     P1M0,#00H              ;设置P1为双向口模式
        MOV     P1M1,#00H              ;
        MOV     P3M0,#00H              ;设置P3为双向口模式
        MOV     P3M1,#00H              ;
        MOV     P5M0,#00H              ;设置P5为双向口模式
        MOV     P5M1,#00H              ;
        MOV          SP,#0C0H              ;设置堆栈指针
        MOV          A,FWBZ1               ;检查复位判断标志,RAM数据不变就跳过初始化继续运行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0C8H,START1        ;检查复位判断标志,RAM数据不变就跳过初始化继续运行
        MOV          A,FWBZ2               ;检查复位判断标志,RAM数据不变就跳过初始化继续运行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0D9H,START1        ;检查复位判断标志,RAM数据不变就跳过初始化继续运行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#10        ;放入复位提示,闪烁显示时长(秒)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INT                ;定时器设置
        LJMP         START3                ;跳过初始化继续运行
START1:
        CLR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;初始化,RAM从20H开始清零50H个字节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50H               ;初始化,RAM从20H开始清零50H个字节
        MOV          R1,#20H               ;初始化,RAM从20H开始清零50H个字节
START2:
        MOV          @R1,A                 ;初始化,RAM从20H开始清零50H个字节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    ;初始化,RAM从20H开始清零50H个字节
        DJNZ         R0,START2             ;
        SETB        PWM                   ;PWM标志置为1,使用PWM方式驱动,如果用可控硅控制就取消这条指令或改为“CLR PWM”(禁止PWM驱动)
        MOV          FWBZ1,#0C8H           ;初始化,放入复位及EEPROM判断标志1到RAM
        MOV          FWBZ2,#0D9H           ;初始化,放入复位及EEPROM判断标志2到RAM
        MOV        FENGMQ,#12         ;上电蜂鸣器响一声,鸣响时长12*10毫秒=120毫秒
        LCALL        SDMRDS                ;置上电默认定时时间
        MOV        SMGLD,#3          ;置数码管亮度为3级(8级亮度最高)
        MOV        DSDWJG,#3        ;定时与档位交替显示的间隔时间(秒)
        MOV        SMFJG,#2        ;睡眠风(自然风)渐慢/渐快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,如果EEPROM保存有设置值,将替换此默认设置
        MOV        DANG,#15        ;正常风档位(1~15),如果EEPROM保存有设置值,将替换此默认设置
        MOV        DANG_G,#5        ;自然风变化时最高档位上限(4~15),如果EEPROM保存有设置值,将替换此默认设置
        MOV        DANG_D,#1        ;自然风变化时最低档位下限(1~12),如果EEPROM保存有设置值,将替换此默认设置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INT                ;初始化,定时器设置
        LCALL        REEP                ;读EEPROM保存的各项设置,没有就保存当前的设置值
START3:
        CLR        XSKG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开关”置为0,允许T1中断的显示功能
        CLR        XSQHY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切换1”置为0,显示档位、定时时间
        LCALL        HWYKCL                ;调用红外遥控处理子程序
        LCALL        SKEY     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按键
        JC           START4                ;有按键动作(C=1)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Scan1  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
        JNB        BMQDZ,START5        ;编码器没有动作(BMQDZ=0)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BMQCL                 ;调用编码器旋转动作处理子程序
        LJMP         START3
START4:
        LCALL        AJDZCL                ;调用按键动作处理子程序
        LJMP         START3
START5:
        JNB        YSBC,START3        ;如果“延时保存”为0(不需保存当前档位值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MJS                ;装入倒计时
        JNZ        START3                ;不是0就转移
        CLR        YSBC                ;时间到,“延时保存”置为0
        LCALL        WEEP                ;保存当前档位值
        LJMP         START3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主程序结束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;--------------- 设置上电默认定时 ---------------
SDMRDS:
        MOV        DSSJS,#8        ;小时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 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 ---------------
;先全功率驱动继电器,延时结束后转为PWM方式驱动,降低功耗减少继电器发热量。
;继电器吸合速度正常为几毫秒至几十毫秒。PWM方式驱动改为禁止后,“延时PWM驱动”无意义
SETPWM:
        MOV        YSPWM,#10          ;延时时间(*10毫秒),10*10=100毫秒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红外遥控处理子程序
;1“关”键:定时时间清零,关风扇
;2“开/风速”键:定时时间为零时,置上电默认定时时间,开风扇;定时时间不为零时,档位
;                加1,到最高档后又从1档开始循环,支持长按连续加;
;                自然风(睡眠风)状态时不能调整档位。
;3“定时”键:增加定时时间。在关的状态时,增加定时时间立即开风扇。支持长按连续加。
;4“睡眠”键:正常风与自然风(睡眠风)切换,自然风状态时LED指示灯亮,只显示定时时间。
;5“+”键:对当前显示的“定时时间”或“档位”作增加调整,支持长按连续加。
;6“-”键:对当前显示的“定时时间”或“档位”作减少调整,支持长按连续减。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HWYKCL:
        LCALL        JIEMA                ;调用红外遥控解码子程序
        JC        YKCL1                ;解码成功(C=1)就转移
YKCL0:
        RET
YKCL1:
        MOV        R5,A                ;解码子程序返回的参数暂时放到R5
        MOV        A,MA1                ;装入当前接收到的系统码到A
        MOV        B,ANJZ                ;装入原来保存的系统码到B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YKCL0        ;不同就转移退出
        MOV        R0,#ANJZ        ;按键值首地址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R3,#6                ;共搜索6个按键值
        MOV        R7,#1                ;功能编号
YKCL2:
        MOV        A,MA3   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
        MOV        B,@R0                ;装入原来的数据码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YKCL3        ;不同就转移,检查下一个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相同,地址加1,检查反码是否相同
        MOV        A,MA4   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反码
        MOV        B,@R0   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反码
        DE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减1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YKCL3        ;不同就转移,检查下一个
        LJMP        YKCL4                ;搜索到了
YKCL3: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INC        R7                ;功能编号加1
        DJNZ        R3,YKCL2        ;如果未检查完就转移继续
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未搜索到,退出
YKCL4: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PWM          ;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
        MOV        A,R5                ;解码子程序返回的参数
        JNZ        YKCL41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连续码(1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FENGMQ,#12         ;蜂鸣器响一声,12*10毫秒=120毫秒
YKCL41:
        MOV        A,R7                ;功能编号放入A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YKCL5        ;不是1(关)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DSSJQL                ;定时时间清零,关风扇
        CLR        XSNRXZ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内容选择”置为0,显示定时时间
        RET
YKCL5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,YKCL8        ;不是2(开/风速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SSJS                ;检查定时时间是否为0
        JNZ        YKCL6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SSJF                ;检查定时时间是否为0
        JNZ        YKCL6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SSJM                ;检查定时时间是否为0
        JNZ        YKCL6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SDMRDS                ;是0,放入上电默认定时时间,开风扇
        MOV        SHMJS,#150        ;设置持续按下“开/风速”等待1.5秒才响应连续码
        RET
YKCL6:
        JB          FLQH,YKCL12        ;如果“风类切换”为1睡眠风(自然风)就转移退出
        MOV        A,SHMJS
        JNZ        YKCL12                ;如果时间未到就转移退出,不响应
        MOV        SHMJS,#30        ;设置响应连续码间隔时间(×10毫秒)
        SETB        XSNRXZ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内容选择”置为1,显示档位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                ;装入当前档位值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5,YKCL7        ;不是最高档(15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DANG,#0                ;是,改为0
YKCL7:
        SETB        XZFX                ;“旋转方向”置为1(+)
        LCALL        BMQCL                ;加
        RET
YKCL8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3,YKCL9        ;不是3(定时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SHMJS
        JNZ        YKCL12                ;如果时间未到就转移退出,不响应
        MOV        SHMJS,#30        ;设置响应连续码的间隔时间(×10毫秒)
        CLR        XSNRXZ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内容选择”置为0,显示定时时间
        LJMP        YKCL7
YKCL9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4,YKCL10        ;不是4睡眠风(自然风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SHMJS
        JNZ        YKCL12                ;如果时间未到就转移退出,不响应
        MOV        SHMJS,#100        ;设置响应连续码的间隔时间,1秒
        CPL        FLQH                ;“风类切换”取反,正常风/自然风切换
        RET
YKCL10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5,YKCL11        ;不是5(加+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SHMJS
        JNZ        YKCL12                ;如果时间未到就转移退出,不响应
        MOV        SHMJS,#20        ;设置响应连续码的间隔时间(×10毫秒)
        SETB        XZFX                ;“旋转方向”置为1(+)
        LCALL        BMQCL                ;加
        RET
YKCL11:
        MOV        A,SHMJS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JNZ        YKCL12                ;如果时间未到就转移退出,不响应
        MOV        SHMJS,#20        ;设置响应连续码的间隔时间(×10毫秒)
        CLR        XZFX                ;“旋转方向”置为0(-)
        LCALL        BMQCL                ;减
YKCL12: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红外遥控解码
;出口参数:
;C=1、A=0:解码成功。
;C=1、A=1:连续码。
;系统码(客户码)放在MA1,系统码(客户码)反码放在MA2
;数据码(按键值)放在MA3,数据码(按键值)反码放在MA4
;
;红外接收头实际输出的NEC编码格式:
;引导码:9ms低电平+4.5ms高电平
;码0:0.56ms低电平+0.56ms高电平
;码1:0.56ms低电平+1.68ms高电平
;结束位:0.56ms低电平
;单键码:引导码+8位系统码+8位系统码反码+8位数据码+8位数据码反码+结束位
;连续码:引导码9ms低电平+2.25ms高电平+结束位0.56ms低电平
;
;有个别红外遥控器并不是8位系统码+8位系统码反码+8位数据码+8位数据码反码的数据格式,
;而是这两种情况:
;一、16位固定的系统码(客户码)+8位数据码+8位数据码反码
;二、24位固定的系统码(客户码)+8位数据码
;所以对解码结果不作反码检验
;
;43微秒延时子程序的数值是156,因T0中断频率高占用资源,使延时变长,修改为127才能正确解码,
;如果移植到别的程序,没有过高频率的中断,数值要改回156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JIEMA:
        JB        IR,JMerr        ;IR为1(高电平)就转移退出,无信号
        MOV        R7,#200                ;检测200次×43微秒=8600微秒(8.6毫秒)
JIEMA1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43US        ;延时43微秒
        JB        IR,JMerr        ;如果出现高电平(IR为1)就转移退出,不是有效信号
        DJNZ        R7,JIEMA1        ;重复200次
        MOV        R7,#20                ;未出现高电平,视为有效9毫秒引导码,再检测20次
JIEMA2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43US        ;延时43微秒
        JB        IR,JIEMA3        ;如果出现高电平(IR=1)就转移
        DJNZ        R7,JIEMA2        ;重复20次×43微秒=860微秒(0.86毫秒)
        LJMP        JMerr                ;超时,退出,不是有效信号
JIEMA3:
        MOV        HWJS,#50        ;500毫秒计数,为0时清除“接收到的红外遥控数据码”,防止接收到别的连续码产生误动作。
        MOV        R7,#70                ;已变为高电平,9毫秒引导码结束,检测70次共3010微秒
JIEMA4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43US        ;延时43微秒
        JNB        IR,LXM                ;出现低电平(IR=0)就视为是2.25毫秒连续码
        DJNZ        R7,JIEMA4
        MOV        R7,#50                ;3.01毫秒内未出现低电平,不是连续码,再检测50次
JIEMA5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43US        ;延时43微秒
        JNB        IR,JIEMA6        ;出现低电平(IR=0)就转移,4.5毫秒引导码高电平结束
        DJNZ        R7,JIEMA5        ;重复50次共2150微秒
        LJMP        JMerr                ;超时,退出,不是有效信号
LXM:
        SETB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是连续码,把C置为1
        MOV        A,#1                ;是连续码,把1放入A
        RET
JIEMA6:
;--- 引导码9ms低电平+4.5ms高电平结束 ---
        MOV        R1,#MA1         ;存放编码的首地址放入R1
        MOV        R5,#4                 ;共4个字节数据
JIEMA7:
         MOV        R6,#8                ;每个字节为8位
JIEMA8:
        MOV        R7,#20                ;检测20次×43微秒=860微秒(0.86毫秒),要大于0.56毫秒
JIEMA9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43US        ;延时43微秒
        JB        IR,JIEMA10        ;如果IR是1(高电平)就转移
        DJNZ        R7,JIEMA9        ;时间未到就继续检测,等待低电平信号结束
        LJMP        JMerr                ;超时,退出
JIEMA10:
        MOV        R7,#20                ;变为高电平了,延时20次共860微秒(0.86毫秒)
JIEMA11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43US
        DJNZ        R7,JIEMA11        ;延时0.86毫秒
        MOV        C,IR                ;延时结束IR的电平就是数据信号(0或1),移入C中
        JNB        IR,JIEMA13        ;如果IR是0(低电平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R7,#50                ;是高电平,检测50次×43微秒=2150微秒(2.15毫秒)
JIEMA12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43US        ;
        JNB        IR,JIEMA13        ;如果IR是0(低电平)就转移,
        DJNZ        R7,JIEMA12        ;时间未到就继续检测,等待高电平信号结束
        LJMP        JMerr                ;超时,退出
JIEMA13:
        MOV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   ;装入R1指向的RAM地址的数据到A寄存器
        RR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将C中的值(0或1)移入A中的最低位
        MOV        @R1,A                ;把A中的数据放回R1指向的RAM
        DJNZ        R6,JIEMA8        ;如果未接收完8位就转移继续
        INC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接收完8位了,地址加1
        DJNZ        R5,JIEMA7        ;如果4个字节数据未接收完就转移继续
JMok:
        SETB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把C置为1,解码成功
        CLR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把A置为0,解码成功
        RET
JMerr:
        CLR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把C置为0,解码不成功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 延时43微秒 ------------
DELAY43U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@11.0592MHz
        PUSH        12H
        MOV        12H,#127        ;延时43微秒的数值是156,因T0中断频率高占用资源,使延时变长,修改为此数
NEXT4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值才能正确解码,如果移植到别的程序,没有过高频率的中断,此数值要改回156
        DJNZ        12H,NEXT43
        POP        12H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EC11编码器按键动作处理
; 1.短按1次:正常风与睡眠风(自然风)切换。睡眠风状态时LED指示灯亮,只显示定时时间。
; 2.短按2次:设置睡眠风(自然风)渐慢/渐快变化的上下限档位范围、档位变化时的间隔时间(秒)
; 3.长按10秒:显示“----”,红外线遥控信号解码,遥控器按键的功能定义,定义好后须长按10秒才保存
;
;红外遥控器的按键定义:
;定义1“关”、2“开/风速”、3“定时”、4“睡眠”、5“+”、6“-”六个功能键。
;    交替显示功能编号+遥控器客户码和原来保存的按键值,按键值为数据码+数据码反码4个十
;六进制数,按下遥控器按键收到信号解码成功并显示,即为新的按键值,遥控器客户码与原来保
;存的不相同时,自动删除旧的数据(保存才会生效),短按跳到下一个功能编号,也可以旋转EC11
;编码器向前/后跳到任意功能编号,全部或部分定义好后,长按10秒显示“----”保存并退出才生
;效,短按两次退出或60秒无操作自动退出,不保存,仍然还是原来的数据。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JDZCL: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                ;调用编码器按键开关处理子程序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AJDZ2        ;如果不是按下1次就转移
        CPL        FLQH                ;“风类切换”取反,正常风/自然风切换
        RET
AJDZ2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,AJDZ3        ;如果不是按下2次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ZRFFW                ;调用自然风变化档位上下限范围、档位变化间隔时间设置子程序
        RET
AJDZ3:
        SETB        XSQHY                ;是长按10秒,“显示切换1”置为1,显示红外解码或自然风档位变化范围
        CLR        XSQHE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切换2”置为0,红外遥控信号解码显示
        MOV        XMBH,#1                ;先放入项目编号1(关)
        LCALL        HENGX                ;关闭T0中断的显示功能,显示“----”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EX                ;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CLR        XSKG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开关”置为0,恢复T1中断的显示功能
AJDZ4:
        CLR        BMXSQH                ;“编码显示切换”置为0,先显示功能编号+系统码
AJDZ5:
        MOV        MJS,#60                ;设置无信号等待时间(秒)
        MOV        DSDW,#2                ;设置系统码和数据码交替显示间隔时间(秒)
AJDZ6: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#0        ;把0放入到FWBZ0,不闪烁显示
AJDZ7:
        LCALL        JIEMA                ;调用红外遥控解码子程序
        JC        LXMPD                ;解码成功(C=1)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SKEY   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按键
        JNC        AJDZ11                ;没有按键动作(C=0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#0        ;把0放入到FWBZ0,不闪烁显示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                ;有按键动作,调用编码器按键处理子程序
        CJNE        A,#3,AJDZ9        ;如果不是3(长按10秒)就转移
AJDZ8:
        LCALL        WEEP                ;保存当前设置
        LCALL        HENGX                ;关闭T0中断的显示功能,显示“----”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EX                ;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CLR        XSKG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开关”置为0,恢复T1中断的显示功能
        RET
LXMPD:
        JZ        AJDZ17                ;如果A=0(不是连续码)就转移
        LJMP        AJDZ5
AJDZ9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AJDZ_Q        ;如果不是1(短按1次)就转移退出,不保存
AJDZ90:
        MOV        A,XMBH                ;装入项目编号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,AJDZ10        ;如果不是最后一项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XMBH,#0
AJDZ10:
        INC        XMBH                ;加1,跳到下一个功能编号
        LJMP        AJDZ4
AJDZ11:
        LCALL        Scan1  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(有方向标志)
        JB        BMQDZ,AJDZ15        ;编码器有动作(1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SDW                ;没有转动,装入交替显示间隔时间(秒)到寄存器A
        JNZ        AJDZ12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CPL        BMXSQH                ;为0,“编码显示切换”取反,显示另一项
        MOV        DSDW,#1                ;设置系统码和数据码交替显示间隔时间(秒)
AJDZ12:
        MOV        A,MJS                ;装入无信号等待时间到寄存器A
        JNZ        AJDZ13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AJDZ_Q:
        LCALL        RE00                ;读EEPROM保存的数据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#0        ;把0放入到FWBZ0,不闪烁显示,退出,不保存
        RET
AJDZ13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,AJDZ14        ;检查剩余时间
AJDZ14:
        JNC        AJDZ6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就转移,不闪烁显示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A                ;剩余时间放到FWBZ0,闪烁显示
        LJMP        AJDZ7
AJDZ15:
        LCALL        Scan2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(无方向标志)
        JB           BMQDZ,AJDZ15        ;旋转动作未结束(1)就转移继续等待
        JB        XZFX,AJDZ90         ;顺时针正转(1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XMBH                ;反转,装入项目编号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JNZ        AJDZ16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#6                ;跳到第6项
AJDZ16:
        MOV        XMBH,A
        LJMP        AJDZ4
;
AJDZ17:
        SETB        BMXSQH                ;“编码显示切换”置为1(显示数据码+反码)
        MOV        A,MA1                ;装入当前接收到的系统码到A
        MOV        B,ANJZ                ;装入原来保存的系统码到B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AJDZ20        ;不同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R0,#ANJZ        ;遥控编码首地址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R3,#6                ;检查6个按键值,发现有相同的就删除(清零)
AJDZ18:
        MOV        A,MA3   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
        MOV        B,@R0                ;装入原来的数据码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AJDZ19        ;不同就转移,检查下一个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相同,地址加1,检查反码看是否也相同
        MOV        A,MA4   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反码
        MOV        B,@R0   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反码
        DE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减1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AJDZ19        ;不同就转移,检查下一个
        MOV        @R0,#0                ;也相同,数据码位置放入0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@R0,#0                ;反码位置放入0
        DE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减1
AJDZ19: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DJNZ        R3,AJDZ18        ;如果未检查完就转移继续
        LJMP        AJDZ22
AJDZ20:
        MOV        ANJZ,MA1           ;移入新的系统码
        MOV        R0,#ANJZ           ;原来的数据全部清零
        MOV        R3,#12           ;原来的数据全部清零
AJDZ21: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   ;原来的数据全部清零
        MOV        @R0,#0           ;原来的数据全部清零
        DJNZ        R3,AJDZ21           ;原来的数据全部清零
AJDZ22:
        MOV        A,XMBH           ;装入项目编号
        MOV         B,#2               ;项目编号乘2
        MUL         AB                ;项目编号乘2
        DEC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;计算结果减1
        ADD         A,#ANJZ           ;加遥控编码首地址
        MOV         R0,A             ;得出数据码的实际地址
        MOV        @R0,MA3             ;把接收到的数据移到对应的按键值RAM地址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     ;把接收到的数据移到对应的按键值RAM地址
        MOV        @R0,MA4             ;把接收到的数据移到对应的按键值RAM地址
        LJMP        AJDZ5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设置调整睡眠风(自然风)变化的档位上下限范围、变化时的间隔时间(秒)
; 1.显示:L-最低档位下限
; 2.显示:H-最高档位上限
; 3.显示:E-档位变化时的间隔时间(秒)
;短按编码器按键,跳到另一项;短按2次编码器按键保存并退出;无操作5秒后开始闪烁显示,
;闪烁显示5秒跳到下一项,如果在第3项,闪烁显示5秒无操作则保存并退出。
;上、下限档位之间最少间隔3档。自然风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为1~5秒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ZRFFW:
        SETB        XSQHY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切换1”置为1,显示红外解码或自然风档位变化范围
        SETB        XSQHE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切换2”置为1,显示自然风档位变化范围
        MOV        ZRFJG,#1        ;先设为第一项,档位下限
ZRFFW1:
        MOV        A,ZRFJG                ;装入项目号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JNZ        ZRFFW2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ZRFXX                ;是1,设置下限档位调整时的最大和最小值、调整对象的地址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
ZRFFW2: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JNZ        ZRFFW3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ZRFSX                ;是2,设置上限档位调整时的最大和最小值、调整对象的地址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
ZRFFW3:
        MOV        R5,#1                ;是3,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,调整时的最小值
        MOV        R6,#5                ;是3,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,调整时的最大值
        MOV        R0,#SMFJG        ;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地址
SZTZ:
        MOV        MJS,#10                ;无操作等待时间10秒
SZTZ1: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#0        ;把0放入到FWBZ0,不闪烁显示
SZTZ2:
        LCALL        SKEY   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按键开关
        JNC        SZTZ5                ;没有按键动作(C=0)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                ;有按键动作,调用编码器按键处理子程序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,SZTZ3
SZTZ3:
        JNC        SZTZ4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按下2次及以上就转移
SZTZ30:
        INC        ZRFJG                ;是按下1次,项目号加1(跳到下一项)
        MOV        A,ZRFJG                ;装入项目号
        CJNE        A,#4,SZTZ31        ;是否小于4
SZTZ31:        JC        ZRFFW1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LJMP        ZRFFW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转移,设为第一项
SZTZ4:
        LCALL        WEEP                ;保存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#0        ;把0放入到FWBZ0,不闪烁显示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EX                ;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RET
SZTZ5:
        LCALL        Scan1  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(有方向标志)
        JB        BMQDZ,SZTZ8        ;编码器已经转动(1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MJS                ;没有转动,装入秒计数到寄存器A
        JZ        SZTZ7                ;如果秒计数为0(10秒无操作)就转移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,SZTZ6        ;检查剩余时间
SZTZ6:
        JNC        SZTZ1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就转移,不闪烁显示
        MOV        FWBZ0,A                ;剩余时间放到FWBZ0,闪烁显示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2
SZTZ7:
        MOV        A,ZRFJG                ;时间到,装入项目号
        CJNE        A,#3,SZTZ30        ;不是最后一项就转移,跳到下一项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4                ;转移,保存并退出
SZTZ8:
        LCALL        Scan2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(无方向标志)
        JB           BMQDZ,SZTZ8        ;旋转动作未结束(1)就转移继续等待
        JB        XZFX,SZTZ11         ;是顺时针正转(1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B,R5                ;是反转,装入最小值到B寄存器
        MOV        A,@R0                ;装入R0指向的RAM地址的调整对象数值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SZTZ9        ;与最小比较
SZTZ9:
        JC        SZTZ10                ;如果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@R0,A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把减1后的结果放回去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
SZTZ10:
        MOV        @R0,B                ;直接放入最小值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
SZTZ11:
        MOV        B,R6                ;装入最大值到B寄存器
        MOV        A,@R0                ;装入R0指向的RAM地址的调整对象数值
        IN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加1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SZTZ12        ;加完后与最大值比较
SZTZ12:
        JC        SZTZ13                ;如果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@R0,B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直接放入最大值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
SZTZ13:
        MOV        @R0,A                ;小于最大值,把加1后的结果放回去
        LJMP        SZTZ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设置睡眠风(自然风)变化范围的上限档位,最大为15档,最小为下限档位加3档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ZRFSX:
        MOV        B,#15                ;调整时的最大值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_D        ;装入当前档位下限
        ADD        A,#3                ;加3档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ZRFSX1        ;是否等于或大于上限
ZRFSX1:
        JC        ZRFSX2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B
        PUSH        ACC
        SUBB        A,#3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把档位下限改为最大值减3档
        MOV        DANG_D,A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把档位下限改为最大值减3档
        POP        ACC
ZRFSX2:
        MOV        R5,A                ;调整时的最小值
        MOV        R6,B                ;调整时的最大值
        MOV        R0,#DANG_G        ;自然风档位上限地址
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设置睡眠风(自然风)变化范围的下限档位,最小为1档,最大为上限档位减3档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ZRFXX:
        MOV        B,#4                ;调整时的最小值1加3档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_G        ;装入当前自然风档位上限
        CJNE        A,B,ZRFXX1
ZRFXX1:
        JC        ZRFXX2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SUBB        A,#3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档位上限减3档即为调整时的最大值
        MOV        B,A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档位上限减3档即为调整时的最大值
        LJMP        ZRFXX3
ZRFXX2:
        MOV        DANG_G,B        ;小于最小值+3档,把上限档位改为最小值加3档
        MOV        B,#1
ZRFXX3:
        MOV        R5,#1                ;调整时的最小值
        MOV        R6,B                ;调整时的最大值
        MOV        R0,#DANG_D        ;自然风档位下限地址
        RET

未完,下面还有

网友A(2022-08-16):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编码器按键开关处理,间隔时间不超过0.6秒的2次短按,为有效按键动作
;出口参数:A=1(按了1次);A=2(按了2次);A=3(长按达到了10秒)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KEY:
        MOV        MJS,#10                ;放入等待时间(秒)
        MOV        FENGMQ,#12         ;蜂鸣器响一声,12*10毫秒=120毫秒
KEY1:
        MOV        A,MJS                ;装入等待时间
        JNZ        KEY2                ;如果不为0就转移,时间未到
        MOV        A,#3                ;时间到了
        RET
KEY2:
        LCALL        SKEY                ;扫描按键
        JC        KEY1                ;如果C=1(按键还没松开),就继续扫描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A                ;扫描按键600毫秒
        JZ        KEY3                ;如果600毫秒内有按键动作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#1                ;600毫秒内没有按键动作,置A=1(按了1次)
        RET
KEY3:
        MOV        FENGMQ,#12         ;蜂鸣器响一声,12*10毫秒=120毫秒
        LCALL        KEYEX                ;等待第二次按键松开
        MOV        A,#2                ;置A=2(按了2次)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 扫描按键600毫秒,有按键动作A=0,无按键动作A=1 -----------
KEYA:
        MOV          SHMJS,#60        ;等待600毫秒
KEYB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SHMJS          ;装入(10)毫秒计数
        JZ           KEYC             ;为0(时间到)就转移
        LCALL        SKEY            ;扫描按键
        JNC          KEYB             ;没有按键动作(C=0)就转移
        CLR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有按键动作A=0
        RET
KEYC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#1                 ;等待时间已到,A=1没有按键动作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 按键开关扫描,未按C=0,已按下C=1 --------------
SKEY:
        SETB         EC11K                ;按键端口置为高电平
        JNB          EC11K,SKEY1        ;为0(低电平)就转移
        CLR 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C置为0,没有按键动作
        RET
SKEY1:
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20          ;延时20毫秒
        SETB        EC11K              ;延时结束后再次把按键端口置为高电平
        JNB          EC11K,SKEY2        ;为0(低电平)就转移
        CLR 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C置为0,没有按键动作
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按键未被有效按下,退出
SKEY2:
        SETB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C置为1,按键已有效按下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PWM          ;有按键动作就重新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 等待按键释放 ------------------
KEYEX:
        LCALL        SKEY                   ;扫描按键
        JC           KEYEX           ;如果C=1(按键还没释放)就继续扫描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 延时20毫秒 ------------------
DELAY2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@11.0592MHz
        PUSH         15H
        PUSH         16H
        PUSH         17H
        MOV          15H,#2
        MOV          16H,#32
        MOV          17H,#58
NEXT20:
        DJNZ         17H,NEXT20
        DJNZ         16H,NEXT20
        DJNZ         15H,NEXT20
        POP          17H
        POP          16H
        POP          15H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编码器旋转动作处理,根据旋转方向增(减)定时时间、档位
;10小时以下每次增(减)30分钟;10小时及以上每次增(减)1个小时;20小时以上每次增(减)2个小时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BMQCL:
        LCALL        Scan2             ;扫描编码器(无方向标志)
        MOV        DSDW,DSDWJG        ;置交替显示间隔时间
        JB           BMQDZ,BMQCL        ;“编码器动作”为1(动作未结束)就转移继续等待
BMQCL0:
        JNB           XSNRXZ,BMQCL5        ;“显示内容选择”为0(显示定时时间)就转移
        SETB        YSBC                ;“延时保存”置为1
        MOV        MJS,#10                ;“延时保存”时长(秒)。延时结束后才保存,避免频繁的EEPROM操作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                ;装入当前档位值
        JB        XZFX,BMQCL2         ;“旋转方向”为1(顺时针正转)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是反转,减1档
        JNZ        BMQCL1                ;减1后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RET
BMQCL1:
        MOV        DANG,A
        RET
BMQCL2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5,BMQCL3        ;是否已到最高15档
BMQCL3:
        JC        BMQCL4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DANG,#15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放入最高档位15
        RET
BMQCL4:
        INC        DANG                ;还未到上限,增1档
        RET
BMQCL5:
        CLR         SSBZ                ;“闪烁标志”置为0(数字及冒号状态为“显示”)
        MOV         A,DSSJS         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时)
        CJNE        A,#20,BMQCL6        ;当前“时”是否等于或大于20
BMQCL6:
        JC          BMQCL7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 R5,#2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20,加减2个小时
        LJMP        BMQCL9
BMQCL7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0,BMQCL8        ;当前“时”是否等于或大于10
BMQCL8:
        JC          BMQCL13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 R5,#1  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10,加减1个小时
BMQCL9:
        JNB         XZFX,BMQCL11        ;“旋转方向”为0(逆时针反转)就转移
        ADD         A,R5                 ;是正转,加
        CJNE        A,#100,BMQCL10        ;加完后是否等于或大于100
BMQCL10:
        JC          BMQCL12                 ;如果小于就转移,把A放回到DSSJS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S,#99        ;已经大于99了,直接设置为99:59:59+HMJS(1秒),100小时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F,#59        ;已经大于99了,直接设置为99:59:59+HMJS(1秒),100小时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M,#59        ;已经大于99了,直接设置为99:59:59+HMJS(1秒),100小时
        RET
BMQCL11:
        SUBB        A,R5                ;是反转,减
BMQCL12: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S,A                ;把计算结果放入DSSJS
        RET
BMQCL13:
        MOV         A,DSSJF             ;小于10小时,装入定时时间(分)
        JNB         XZFX,BMQCL16          ;“旋转方向”为0(逆时针反转)就转移
        ADD         A,#30              ;是正转,当前“分”加30
        CJNE        A,#60,BMQCL14        ;加完后“分”是否等于或大于60
BMQCL14:
        JC          BMQCL15             ;小于60就转移,把A放入定时时间(分)
        SUBB        A,#60              ;等于或大于60,就减60,然后小时加1
        INC         DSSJS                  ;小时加1
BMQCL15: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F,A            ;把A放入定时时间(分)
        RET
BMQCL16:
        CJNE        A,#30,BMQCL17        ;是逆时针反转,当前“分”是否等于或大于30
BMQCL17:
        JC          BMQCL18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SUBB        A,#30                  ;定时时间(分)减30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F,A         ;把计算结果放入定时时间(分)
        RET
BMQCL18:
        MOV         A,#30                  ;“分”小于30,把30放入寄存器A
        CLR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;进位标志清0
        SUBB        A,DSSJF         ;减“定时时间(分)”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F,A         ;减完后的结果暂时放入DSSJF
        MOV         A,#60
        SUBB        A,DSSJF         ;60减上面的计算结果,得出定时时间(分),然后小时减1
        MOV         DSSJF,A         ;得出的数放入定时时间(分)
        MOV         A,DSSJS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时)
        JZ        DSSJQL                ;如果“时”为0就转移(不够减了,把定时时间清零)
        DEC        DSSJS                ;“时”不为0,减1
        RET
DSSJQL:
        MOV        DSSJS,#0        ;定时时间清零
        MOV        DSSJF,#0        ;定时时间清零
        MOV        DSSJM,#0        ;定时时间清零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扫描编码器是否有旋转动作并设置好方向标志
;出口参数:“编码器动作”=1已经转动,=0没有转动;“旋转方向”=1顺时针正转,=0逆时针反转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can1:
        SETB         EC11A               ;拉高编码器A引脚电平
        SETB         EC11B               ;拉高编码器B引脚电平
        JNB          EC11A,Scan11        ;如果为0(低电平)就转移,编码器有旋转动作,顺时针正转
        JNB          EC11B,Scan12        ;如果为0(低电平)就转移,编码器有旋转动作,逆时针反转
        CLR          BMQDZ                 ;没有旋转动作,把“编码器动作”置为0
        RET
Scan11:
        SETB         XZFX                ;顺时针正转,把“旋转方向”置为1
        SETB         BMQDZ                ;有旋转动作,把“编码器动作”置为1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PWM          ;有动作就重新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
        RET
Scan12:
        CLR          XZFX                ;逆时针反转,把“旋转方向”置为0
        SETB         BMQDZ                ;有旋转动作,把“编码器动作”置为1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PWM          ;有动作就重新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扫描编码器是否有旋转动作,不设置方向标志
;出口参数:“编码器动作”BMQDZ=1已经转动,=0没有转动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can2:
        SETB         EC11A               ;拉高编码器A引脚电平
        SETB         EC11B               ;拉高编码器B引脚电平
        JNB          EC11A,Scan21        ;如果为0(低电平)就转移,编码器有旋转动作
        JNB          EC11B,Scan21        ;如果为0(低电平)就转移,编码器有旋转动作
        CLR          BMQDZ                 ;没有旋转动作,把“编码器动作”置为0
        RET
Scan21:
        SETB         BMQDZ                ;有旋转动作,把“编码器动作”置为1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PWM          ;有动作就重新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继电器控制,T0中断、EEPROM操作子程序调用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ontrol:
        JNB        EEPBC,CTL00        ;EEPBC标志为0就转移。为1表示EEPROM操作子程序正在调用下面的继电器控制程序
        RET
CTL00:
        MOV        A,DSSJM       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秒)到寄存器A
        JNZ        CTL02                ;不是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SSJF       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分)到寄存器A
        JNZ        CTL02                ;不是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SSJS       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时)到寄存器A
        JNZ        CTL02                ;不是0就转移
CTL01:
        MOV        P3,#0FFH        ;置P3端口为高电平,断电
        RET
CTL02:
        JNB        PWM,CTL03        ;PWM标志为0就转移。0=禁止PWM驱动,1=使用PWM方式驱动
        MOV        A,YSPWM          ;装入“延时PWM驱动”,为0时使用PWM驱动方式
        JNZ           CTL03                ;不是0就转移
        JB        PWMBZ,CTL01        ;“PWM电平状态标志”为1(高电平)就转移。PWM周期25微秒*2=50微秒,20KHz占空比50%
CTL03:
        JB        FLQH,CTL05         ;“风类切换”为1自然风(睡眠风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 A,DANG           ;装入档位值
CTL04:
        PUSH        DPL
        PUSH        DPH
        MOV          DPTR,#DAB1        ;档位控制码地址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档位值减1后为正确地址
        MOVC         A,@A+DPTR        ;装入档位控制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P3,A            ;置P3口控制继电器
        POP        DPH
        POP        DPL
        RET
CTL05:
        MOV        A,SMFJG2         ;装入自然风(睡眠风)档位变化时的间隔时间(秒)
        JZ        CTL06                ;是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W                ;装入自然风当前档位
        LJMP        CTL04
CTL06:
        MOV        SMFJG2,SMFJG        ;重新放入设置的档位变化间隔时间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PWM          ;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W           ;装入当前档位值
        JNB        TSFX,CTL09         ;如果“调速方向”为0(渐慢降档)就转移
        CJNE        A,DANG_G,CTL07        ;当前档位值是否等于或大于设置的最高上限
CTL07:
        JC        CTL08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_G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装入最高上限
        CLR        TSFX                ;“调速方向”改为0(渐慢降档)
        LJMP        CTL09
CTL08:
        IN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增1档
        MOV        DANGW,A
        LJMP        CTL04
CTL09:
        CJNE        A,DANG_D,CTL10        ;当前档位值不是设置的最低下限就转移
        SETB        TSFX                ;是,“调速方向”改为1(渐快增档)
        LJMP        CTL04
CTL10:
        JC        CTL13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CJNE        A,DANG_G,CTL11        ;是否大于设置的最高上限
CTL11:
        JC        CTL12                ;小于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_G        ;等于或大于,装入最高上限
CTL12: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减1档
        MOV        DANGW,A
        LJMP        CTL04
CTL13: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_D        ;小于最低下限,装入最低下限
        MOV        DANGW,A
        LJMP        CTL04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T1中断调用,时间计数及倒计时处理。10毫秒执行一次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IME:
        MOV        A,YSPWM           ;延时PWM驱动
        JZ        TIME0
        DEC        YSPWM             ;每10毫秒减1,直到为0
TIME0:
        MOV        A,FENGMQ        ;蜂鸣器鸣响时长
        JZ        TIME1
        DEC        FENGMQ          ;每10毫秒减1,直到为0
TIME1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SHMJS         ;装入(10)毫秒计数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2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  SHMJS           ;每10毫秒减1,直到为0
TIME2:
        MOV        A,HWJS          ;每10毫秒减1,为0时清除“接收到的红外遥控数据码”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3           ;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HWJS   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LJMP        TIME4
TIME3:
        MOV          MA1,FWBZ1          ;用“复位及EEPROM判断标志”填充“接收到的红外遥控数据码”
        MOV          MA2,FWBZ2          ;用“复位及EEPROM判断标志”填充“接收到的红外遥控数据码”
TIME4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HMJS             ;装入(10)毫秒计数2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6   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  HMJS               ;不是0,减1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50,TIME5        ;如果不是50就转移退出
        SETB         SSBZ                ;“闪烁标志”置为1,数字及冒号闪烁时用,每0.5秒变化一次
TIME5:
        RET
TIME6:
        CLR          SSBZ             ;“闪烁标志”置为0,数字及冒号闪烁时用,每0.5秒变化一次
        MOV          HMJS,#99        ;重新放入计数值(1秒)
        MOV          A,SMFJG2           ;装入运行时使用的“睡眠风(自然风)档位变化时的间隔时间(秒)”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7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  SMFJG2             ;每秒减1,直到为0
TIME7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MJS           ;秒计数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8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  MJS             ;每秒减1,直到为0
TIME8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FWBZ0           ;装入复位提示(闪烁显示)秒计数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9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  FWBZ0             ;每秒减1,直到为0
TIME9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DSDW           ;装入定时与档位交替显示的间隔时间(秒)
        JNZ           TIME10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不是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DSDW,DSDWJG        ;重新放入设置值
        CPL        XSNRXZ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内容选择”取反,交替显示
TIME10:
        DEC          DSDW             ;每秒减1,直到为0
        MOV          A,DSSJM  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秒)到寄存器A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11  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  DSSJM             ;减1秒
        RET
TIME11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DSSJF  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分)到寄存器A
        JZ           TIME12             ;如果是0就转移
        DEC          DSSJF             ;不是0,减1分
        MOV          DSSJM,#59         ;把59放入定时时间(秒)
        RET
TIME12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DSSJS         ;装入定时时间(时)到寄存器A
        JNZ          TIME13           ;不是0就转移
        CLR        XSNRXZ                ;定时结束,“显示内容选择”置为0,不显示档位
        RET
TIME13:
        DEC          DSSJS             ;不是0,小时减1
        MOV          DSSJM,#59         ;把59放入定时时间(秒)
        MOV          DSSJF,#59         ;把59放入定时时间(分)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子程序:T1中断调用,显示定时时间及档位、红外遥控解码等。10毫秒执行一次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ISPLAY:
        JB          XSKG,DPYSZ1        ;如果“显示开关”为1(禁止T1显示功能)就转移,退出
        JNB          XSQHY,DPYSZ0        ;如果“显示切换1”为0(显示定时或档位)就转移
        LJMP        DSZ
DPYSZ0:
        JB          FLQH,DISPL0        ;如果“风类切换”为1睡眠风(自然风)就转移,显示定时时间
        JNB          XSNRXZ,DISPL0        ;如果“显示内容选择”为0(显示定时时间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 A,DANG           ;显示档位,装入档位值
        CJNE        A,XSHC1,DPYSZ3        ;当前档位值与缓存1不相同就转移,立即显示
        MOV         A,HMJS               ;相同,装入(10)毫秒计数2
        CJNE        A,#99,DPYSZ2        ;不是99就转移,每0.5秒显示一次
        LJMP        DPYSZ3              ;是,显示
DPYSZ1:        RET
DPYSZ2: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49,DPYSZ1         ;不是49就转移退出,每0.5秒显示一次
DPYSZ3:
        MOV          XSHC1,DANG           ;当前档位值放入缓存1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1,#0               ;放入消隐码到待发送TM1637区1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4,#0               ;放入消隐码到待发送TM1637区4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ZXM2          ;装入待发送TM1637区2地址
        MOV         A,DANG           ;装入档位值
        LCALL        BCD               ;转换并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2和3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              ;发送4个字节数据到TM1637显示
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ISPL0:
        CLR        XSNRXZ 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内容选择”置为0,显示定时时间
        MOV          R1,#DSSJS         ;把定时时间“时”的地址放入R1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;装入“时”
        JZ           DISPL1            ;如果“时”为0就转移
        LJMP         DISPL3
DISPL1:
        CLR          SSBZ                ;“时”为0,把“闪烁标志”置为0,始终显示冒号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,指向“分”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   ;装入“分”
DISPL3:
        CJNE         A,XSHC1,DISPL6        ;寄存器A的数据与显示缓存1不相同就转移,立即显示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  ;装入下一个时间数值
        DE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  ;地址减1
        CJNE         A,XSHC2,DISPL6        ;寄存器A的数据与显示缓存2不相同就转移,立即显示
        MOV          A,HMJS              ;都相同,装入(10)毫秒时间计数2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99,DISPL5        ;不是99就转移
        LJMP         DISPL6              ;是,显示(每0.5秒显示一次)
DISPL4:        RET
DISPL5: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49,DISPL4         ;不是49就转移退出,每0.5秒显示一次
DISPL6: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;装入后面一位时间数值
        MOV          XSHC2,A           ;放入缓存2
        DE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地址减1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;装入前面一位时间数值
        MOV          XSHC1,A           ;放入缓存1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ZXM1          ;待发送TM1637区1地址
        LCALL        BCD               ;转换并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1、2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ZXM3          ;待发送TM1637区3地址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;装入后面一位时间数值
        LCALL        BCD               ;转换并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3、4
        JB           SSBZ,DISPL8        ;如果“闪烁标志”为1就转移,不显示冒号
DISPL7:
        ORL          ZXM2,#10000000B        ;把最高位置为1(最高位为1就显示冒号)
DISPL8: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             ;发送4个字节数据到TM1637显示
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SZ:
        JNB          XSQHE,DHW        ;如果“显示切换2”为0(显示红外遥控信号解码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ZRFJG                ;装入当前要显示的项目号,1:档位下限;2=档位上限;3=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JNZ        DSZ1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_D        ;是1,显示档位下限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1,#038H        ;放入“L”到待发送TM1637区1
        LJMP        DSZ3
DSZ1:
        DEC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减1
        JNZ        DSZ2                ;不为0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DANG_G        ;是2,显示档位上限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1,#076H        ;放入“H”到待发送TM1637区1
        LJMP        DSZ3
DSZ2:
        MOV        A,SMFJG                ;是3,显示档位变化的间隔时间(秒)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1,#079H        ;放入“E”到待发送TM1637区1
DSZ3: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2,#040H        ;放入“-”到待发送TM1637区2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ZXM3          ;待发送TM1637区3地址
        LCALL        BCD               ;转换并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2和3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              ;显示
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HW:
        JB          BMXSQH,DHW4        ;如果“编码显示切换”为1(显示数据码+反码)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A,XMBH                ;装入功能编号
        CJNE         A,XSHC1,DHW3        ;与显示缓存1不相同就转移,立即显示
        MOV         A,HMJS               ;相同,装入(10)毫秒计数
        CJNE        A,#99,DHW2        ;不是99就转移,每0.5秒显示一次
        LJMP        DHW3              ;是,显示
DHW1:        RET
DHW2: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49,DHW1         ;不是49就转移退出,每0.5秒显示一次
DHW3:
        MOV          XSHC1,XMBH           ;功能编号放入缓存1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ZXM1          ;显示功能编号+系统码,待发送TM1637区1
        MOV        A,XMBH           ;装入功能编号
        LCALL        BCD1               ;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2,#040H        ;放入“-”到待发送TM1637区2
        MOV        A,ANJZ                ;装入系统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ZXM3          ;待发送TM1637区3
        LCALL        HEX              ;显示十六进制系统码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              ;显示十六进制系统码
        RET
DHW4:
        MOV        A,XMBH           ;装入功能编号
        MOV         B,#2               ;功能编号乘2
        MUL         AB                ;功能编号乘2
        DEC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;计算结果减1
        ADD         A,#ANJZ           ;加遥控按键值首地址,得出数据码的实际地址
        MOV         R1,A             ;地址放入R1
        MOV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
        CJNE         A,XSHC1,DHW7        ;与显示缓存1不相同就转移,立即显示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  ;装入装入数据码反码
        DE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  ;地址减1
        CJNE         A,XSHC2,DHW7        ;与显示缓存2不相同就转移,立即显示
        MOV          A,HMJS              ;都相同,装入(10)毫秒时间计数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99,DHW6        ;不是99就转移
        LJMP         DHW7              ;是,显示(每0.5秒显示一次)
DHW5:        RET
DHW6:
        CJNE         A,#49,DHW5         ;不是49就转移退出,每0.5秒显示一次
DHW7: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反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XSHC2,A           ;放入缓存2
        DE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地址减1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XSHC1,A           ;放入缓存1
        MOV          R0,#ZXM1          ;待发送TM1637区1
        LCALL        HEX      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
        MOV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;装入数据码反码
        LCALL        HEX      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              ;显示
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HEX:
        PUSH        ACC
        SWAP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;高低半字节交换
        ANL        A,#0FH                ;逻辑与运算
        LCALL        BCD1       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POP        ACC
        ANL        A,#0FH                ;逻辑与运算
        LCALL        BCD1       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
        INC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INC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BCD:
        MOV          B,#10            ;转换为BCD码
        DIV          AB               ;转换为BCD码
        PUSH        DPL
        PUSH        DPH
        MOV          DPTR,#SEGTAB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
        MOVC         A,@A+DPTR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
        POP        DPH
        POP        DPL
        MOV          @R0,A            ;字形码放入待发送TM1637区
        INC          R0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XCH          A,B              ;A、B寄存器内容交换
BCD1:
        PUSH        DPL
        PUSH        DPH
        MOV          DPTR,#SEGTAB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
        MOVC         A,@A+DPTR        ;查表获取字形码
        POP        DPH
        POP        DPL
        MOV          @R0,A            ;字形码放入待发送TM1637区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 关闭T1中断的显示功能,显示“----”**************
HENGX:
        SETB        XSKG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开关”置为1,关闭T1中断的显示功能
        MOV        ZXM1,#40H        ;显示“----”
        MOV        ZXM2,#40H
        MOV        ZXM3,#40H        ;显示“----”
        MOV        ZXM4,#40H
        LJMP        disp0

;---------- 发送4个字节数据到TM1637显示,地址自动加1 ----------
disp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FWBZ0          ;装入复位提示(闪烁显示)秒计数
        JZ           disp0                  ;如果是0(未发生复位)就转移
        JNB          SSBZ,disp0        ;已经发生复位,“闪烁标志”为0(闪烁显示中的“显示”状态)就转移
        CLR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;处于闪烁显示中的“不显示”状态,放入消隐码(0)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1,A          ;放入消隐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2,A          ;放入消隐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3,A          ;放入消隐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4,A          ;放入消隐码
disp0:
        LCALL        Srt
        MOV          A,#040H          ;数据命令设置40H:地址自动加1,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
        LCALL        Writebyte        ;发送一个字节
        LCALL        Stop
        NOP
        LCALL        Srt
        MOV          A,#0C0H          ;地址命令设置C0H:初始地址为00H
        LCALL        Writebyte        ;发送一个字节
        MOV          R6,#4            ;发送4个字节数据
        MOV          R1,#ZXM1         ;等待发送的字形码始址
disp1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;装入要发送的字形码
        LCALL        Writebyte        ;发送一个字节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;地址加1
        DJNZ        R6,disp1            ;如果还未发送完就继续
        LCALL        Stop
        LCALL        Srt
        MOV          A,SMGLD          ;装入设置的数码管亮度(1~8)
        ADD          A,#087H          ;加上87H后即为对应的亮度控制命令88H~8FH
        LCALL        Writebyte        ;按设置的亮度开显示
        LCALL         Stop
        RET

;----- 发送8bit(一个字节)数据到TM1637,A=要发送的数据,从低位开始 -----
Writebyte:
        MOV         R7,#8             ;发送8位数据
WBY1:
        CLR         CLK               ;拉低CLK
        JNB         ACC.0,WBY2        ;A寄存器的低位(0位)如果为0就转移
        SETB        DIO                ;为1,拉高DIO
        SJMP        WBY3
WBY2:
        CLR         DIO             ;为0,拉低DIO
WBY3: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13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 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SETB        CLK             ;拉高CLK
        CLR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;进位标志清0
        RRC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;A寄存器内容带进位循环右移
        DJNZ        R7,WBY1         ;如果还未发送完8bit数据就继续
        CLR         CLK             ;8位数据发送完了
        MOV         R7,#20          ;设置等待应答信号延时计数
WBY5:
        JNB         DIO,WBY6        ;判断TM1637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,应答就转移(0,低电平)
        DJNZ        R7,WBY5            ;
WBY6: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13 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SETB         CLK             ;拉高CLK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13 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 Start子程序 ------------------
Srt:
        SETB         DIO             ;拉高DIO
        SETB         CLK             ;拉高CLK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13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SETB         DIO             ;拉高DIO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13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CLR         DIO             ;拉低DIO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13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                ;延时
        CLR         CLK             ;拉低CLK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 Stop子程序 ------------------
Stop:
        CLR         CLK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30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
        CLR         DIO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30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
        SETB        CLK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40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
        SETB        DIO
        MOV         R4,#30
        DJNZ        R4,$
        CLR         CLK
        CLR         DIO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 以下为EEPROM操作子程序 **********************
;STC8G1K08有4K的EEPROM,共8个扇区,
;第1扇区:0000H~01FFH;第2扇区:0200H~03FFH……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
;------- 读EEPROM保存的各项设置,如果没有就保存当前的设置值 ---------
REEP:
        LCALL        RE00              ;读EEPROM
        JNC        WEEP                ;无数据(C=0)就转移,保存当前的设置值
        RET
WEEP:
        LCALL        BCJDQ                ;全功率驱动继电器保持至EEPROM操作结束,防止PWM驱动方式时可能断开无法吸合
        MOV          IAP_ADDRH,#00H        ;第一个扇区地址的高8位
        MOV          IAP_ADDRL,#00H        ;第一个扇区地址的低8位
        LCALL        Sector_Erase        ;擦除整个扇区
        MOV          R1,#FWBZ1           ;首地址
        MOV          R2,#30              ;共写入20个字节
WEEP1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@R1                ;装入R1指向的RAM地址的内容到A
        LCALL        Byte_Program         ;写入EEPROM
        INC          IAP_ADDRL            ;EEPROM地址加1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   ;RAM地址增1
        DJNZ         R2,WEEP1             ;未保存完就转移继续
        MOV          IAP_ADDRL,#0         ;保存完了,扇区地址低位指向0(当前扇区首址)
        LCALL        Byte_Read            ;读出来检查看是否写入成功
        CJNE         A,FWBZ1,WEEP3        ;如果与EEPROM数据判断标志1不相同就转移
        INC          IAP_ADDRL            ;EEPROM地址加1
        LCALL        Byte_Read            ;读第二个字节
        CJNE         A,FWBZ2,WEEP3        ;如果与EEPROM数据判断标志2不相同就转移
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成功了,退出
WEEP3:
        SETB        XSKG                ;“显示开关”置为1,关闭T1中断的显示功能
        MOV          MJS,#5            ;显示5秒E1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1,#0           ;消隐码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2,#079H        ;E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3,#006H        ;1
        MOV          ZXM4,#0           ;消隐码
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              ;显示
WEEP4:
        MOV          A,MJS
        JNZ          WEEP4             ;等待MJS为0秒
        RET

;;---------- 读EEPROM保存的各项设置 ----------
RE00:
        LCALL        BCJDQ                ;全功率驱动继电器保持至EEPROM操作结束,防止PWM驱动方式时可能断开无法吸合
        MOV          IAP_ADDRH,#00H        ;第一个扇区地址的高8位
        MOV          IAP_ADDRL,#00H        ;第一个扇区地址的低8位
        LCALL        Byte_Read           ;读第一个字节,返回:A=读出的数据
        CJNE         A,FWBZ1,RE02        ;如果不是原来保存的数据就转移
        INC          IAP_ADDRL           ;EEPROM字节地址增1
        LCALL        Byte_Read           ;读第二个字节
        CJNE         A,FWBZ2,RE02        ;如果不是原来保存的数据就转移
        MOV          R1,#FWBZ2           ;从FWBZ2+1处开始放置读出的设置值
        MOV          R2,#28              ;再读出28个字节
RE01:
        INC          R1                  ;RAM地址增1
        INC          IAP_ADDRL           ;EEPROM字节地址增1
        LCALL        Byte_Read           ;读一个字节,返回:A=读出的数据
        MOV          @R1,A               ;放到R1指向的RAM地址
        DJNZ         R2,RE01             ;未读完就继续
        SETB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把C置为1,读取成功
        RET
RE02:
        CLR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;把C置为0,没有数据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EEPROM操作需要数毫秒以上,期间MCU会暂停,PWM停止。
;全功率驱动使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至EEPROM操作结束,防止PWM驱动方式时可能断开无法吸合
BCJDQ:
        LCALL        SETPWM          ;设置“延时PWM驱动”时间
        SETB        EEPBC                ;“EEPROM操作子程序调用”标志置为1,使T0中断暂停执行继电器控制程序
          LCALL        CTL00                ;控制继电器
        CLR        EEPBC                ;标志置为0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读一个字节,A=读出的数据
Byte_Read:
        MOV        IAP_CONTR,#80H                ;打开IAP功能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PS,#12                ;设置等待参数
        MOV        IAP_CMD,#01                  ;设置IAP读命令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RIG,#05AH               ;触发命令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RIG,#0A5H               ;触发命令
        NOP
        MOV        A,IAP_DATA                   ;读出的数据在IAP_DATA,送入累加器A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字节编程,A=需写入的数据
Byte_Program:
        MOV        IAP_CONTR,#80H                ;打开IAP功能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PS,#12                ;设置等待参数
        MOV        IAP_CMD,#02                  ;设置IAP写命令
        MOV        IAP_DATA,A                   ;要写入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寄存器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RIG,#05AH               ;触发命令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RIG,#0A5H               ;触发命令
        RET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擦除扇区
Sector_Erase:
        MOV        IAP_CONTR,#80H                ;打开IAP功能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PS,#12                ;设置等待参数
        MOV        IAP_CMD,#03                  ;设置IAP擦除命令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RIG,#05AH               ;触发命令
        MOV        IAP_TRIG,#0A5H               ;触发命令
       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以上为EEPROM操作子程序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
;1~15档控制码:
DAB1: DB 0FEH,0FDH,0FBH,0FAH,0F9H,0F8H,0F4H,0F2H,0F1H,0F0H,0E4H,0E2H,0E1H,0E0H,0DFH
;
;------------------ 字形表 ------------------
SEGTAB:
        DB  00111111B  ;0(3FH)
        DB  00000110B  ;1(06H)
        DB  01011011B  ;2(5BH)
        DB  01001111B  ;3(4FH)
        DB  01100110B  ;4(66H)
        DB  01101101B  ;5(6DH)
        DB  01111101B  ;6(7DH)
        DB  00000111B  ;7(07H)
        DB  01111111B  ;8(7FH)
        DB  01101111B  ;9(6FH)
        DB  01110111B  ;A(77H)
        DB  01111100B  ;B(7CH)
        DB  00111001B  ;C(39H)
        DB  01011110B  ;D(5EH)
        DB  01111001B  ;E(79H)
        DB  01110001B  ;F(71H)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    END

网友B(2022-11-09):
感觉能用汇编的都是牛人。如此详细的注释更牛
膜拜中学习了 ...

网友C:
一开始没有仔细看,定睛一看是汇编,牛

网友D:
继电器还有一种叫固态继电器,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E:
汇编。膜拜大佬。
其实最好用的,还是可控硅。我修过一个可以遥控的电风扇,就是可控硅控制的。不过是简单的用法。4个TO-92封装的小可控硅,控制电机的3个转速。继电器应该算是下下策了,都已经是智能控制了。在加个阵风模式,继电器岂不是坏得更快。
论坛里有很多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、调速、调温的例子,可以参考一下。一两千瓦都可以的可控硅,控制个电风扇才几十瓦,应该没啥问题。

网友F:
感觉能用汇编的都是牛人

网友G:
5旬不能算老汉吧,现在得算中年人,60以上才能算老人。

网友H:
这个程序估计没几个人要下载去研究,毕经要过绘编这关。楼主还是牛。功基好。

网友I(2022-12-21):
牛人,汇编程序也能写这么长,花了不少精力才能弄出来

网友J:
看到一堆MOV,JUMP,好熟悉的感觉!

网友K(2023-08-21):
不定期损坏可控硅,估计是没有过零检测

网友L:
已前机械按钮转钮的风扇就做过微风档  接法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1.2uF的风扇电容接在定时器就可了   当定时到了 线路断开 电流会在电容通过 这样定时到了就进入微风档了  现在的都是电子遥控风扇加上有空调就懒得弄了 也很麻烦基本上要从新做控制电路

网友M(2023-10-21):
可以借鉴楼主的电路与想路,用C语言来仿制一个.汇编不好移植另不是大神级别难看懂

网友N:
牛人啊,汇编还这么流程

网友O(2024-09-16):
大爷牛逼。汇编只看懂点点!

网友P:
引用 网友F:
感觉能用汇编的都是牛人

不涉及计算的话,汇编不复杂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