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电源可以和开关电源并联使用吗

楼主(2022-08-16):
线性电源给后备电池充电。正常时线性电源输出电压比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0.6V。开关电源给负载供电。当停电时
电池给负载供电。此电路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

网友A:
2个电压有0.几V的差别是可以的。

网友B:
电源最好不要直接并联使用,很容易烧的

网友C:
可以的,不会有问题。

网友D:
充电电路不合理其他无所谓因为没有商品这么玩

网友E:
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电压高,线性电源就会截止不工作,所以任何时候线性电源都是多余的,电源并联的结果就是电压高的工作,电压低的不工作,直接并联电源无意义。

网友F:
只需要一个具备一个条件:
各自并联的电源,都有限流不怕短路及防反灌电流的能力。
我们的电源产品,就是组合出货的。10A一个,客户要50A的电源,并联5个出货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只需要一个具备一个条件:
各自并联的电源,都有限流不怕短路及防反灌电流的能力。
我们的电源产品,就是 ...

新买电源大部分客户不会接受用多个电源代替1个电源,不考虑安装吗?5个电源需要5个位置,接线多5倍,损坏可能性也多5倍,你说客户会怎么选择?

网友G:
应该问题不大,我在一般电路上混合用过,主要注意下电压和功率

网友H:
电池充饱后不是标准的12V吧,比如铅酸电池要充饱她要13伏多。主要是充电电路要与开关供电匹配和切换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