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24无法放大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2-08-16):
如图所接线路图,用于电阻采样,但是输出没有达到预期(以倍数放大和采样)

使用目标负载为 :5V 1A

LM324电源为DC-input 5V,(之前也试了双电源3.3V的不行)
DC-input输入为5V,DC-IN端与DC-input两端之间的电压为:接负载时,1.9mV,无负载时 0mV

R2/R5,R3/R6 电阻一致,用于做放大倍数计算:

测试输出如下:
20K:47K 时,不接负载R4输出 :0.568V,接负载R4输出:0.560V

20K:100K 时,不接负载R4输出 :3.81V,接负载R4输出:3.57V

1K:100K 时,不接负载R4输出 :3.84V,接负载R4输出:3.58V

理论上应该会有电压向上变化,但是现在反而向下变化,且变化太小,是什么原因?第一次做LM324采样,望大神指点:

线路

线路

网友A(2022-09-16):
请问你所说的不接负载是什么意思,是R1两侧开路还是短路?另外,请你按照下面的顺序检查电路,看看问题出在哪里。
1. 停止负载的供电,把R1两侧短路,观察运放输出。如果运放输出一个很微小的电压值(几mV),说明运放基本没有问题。
2. 如果你手头没有精准的万用表,观察不到这个微小电压值,可以把LM324的另一路运放接上相同电路,再输出到第一路运放,观察输出结果。具体如下图:

3. LM324不是轨到轨运放,它的输出电压会比供电电压低一点几V,也就是说你后两次测试的3点几V输出已经是运放的输出极限了。你可以增大运放的供电电压,看输出的电压是不是也在增加。如果电压增加了(例如给运放7v供电,输出电压增加到5点几V),则证明R1两侧电压要比1.9mV大得多,放大几十倍后的电压已经超出了运放的放大极限。

仔细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断连虚连等情况,如果保证电路连接的很可靠,那基本就是第三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