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24无法放大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2-08-16):
如图所接线路图,用于电阻采样,但是输出没有达到预期(以倍数放大和采样)

使用目标负载为 :5V 1A

LM324电源为DC-input 5V,(之前也试了双电源3.3V的不行)
DC-input输入为5V,DC-IN端与DC-input两端之间的电压为:接负载时,1.9mV,无负载时 0mV

R2/R5,R3/R6 电阻一致,用于做放大倍数计算:

测试输出如下:
20K:47K 时,不接负载R4输出 :0.568V,接负载R4输出:0.560V

20K:100K 时,不接负载R4输出 :3.81V,接负载R4输出:3.57V

1K:100K 时,不接负载R4输出 :3.84V,接负载R4输出:3.58V

理论上应该会有电压向上变化,但是现在反而向下变化,且变化太小,是什么原因?第一次做LM324采样,望大神指点:

(刚才发错区了

网友A:
把 双电源3.3V不行 的图与数据公布一下

网友B:
信号太小,要么换专门的电流检测放大器,要么改成仪表放大电路
在论坛中就有帖子说过,搜一下就有答案了

网友C:
1.9mV放大100倍才190mV

网友D:
LM324 不是“轨到轨”型设备。 输入点中的“(V+) - 2V”共模限制仍然适用 -
这意味着输入必须至少低于 V+ -2V。 超过这个值会夹断输入级电流源,输入级会崩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M324 不是“轨到轨”型设备。 输入点中的“(V+) - 2V”共模限制仍然适用 -
这意味着输入必须至少低于 V+ ...

您好,LM358的话会比LM324好一点吗,现在想尝试LM358

网友E:
建议用ina199a

网友F:
学习了,收益匪浅

网友G:
读能324手册即可知道答案。
提示三点:
1、电源电压范围,是不是低了?
2、输入信号电压范围,是不是太偏离电源的中间值了?
3、运放输出范围,是不是太小了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您好,LM358的话会比LM324好一点吗,现在想尝试LM358

用LMV358,轨到轨的

网友H:
LM324的输入端电压不能超过VCC-1.5V

网友I:
注意共模电压,5V工作时,输入只能是0~3V。

网友J:
在电流和电阻功率的情况下适当调高R1的阻值,调高运放放大倍数建议R1调至0.1R放大倍数100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