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32G+ST7920 串口通讯

楼主(2022-08-16):
STC32G-STC8H8K64U-45MHz-LQFP48转STC89C52RC核心功能学习板-V2.2-SCH,测试可用。

网友A:
请问STC32G怎么驱动LCD1602? 发现移值51的代码都是乱码

网友B:
还可以这么   省了开发板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请问STC32G怎么驱动LCD1602? 发现移值51的代码都是乱码

大概率是你时钟频率不对应,调下系统时钟应该就可以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STC32G怎么驱动LCD1602? 发现移值51的代码都是乱码

STC89是12T周期的,STC8T和STC32G是1T单周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可以这么   省了开发板了

10元+3元运费买的。。。

网友D(2023-07-16):
用STC32G核心板需要增加延时,不然乱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