支持串口下载的单片机有哪些

楼主(2022-08-16):
刚上手stc的51单片机,想玩玩其他厂家的单片机,但是很多都需要自家的下载器。我想问问大家还有哪些单片机可以直接用usb转ttl的串口小模块下载程序?(已知stm32)

网友A:
南京沁恒微电子, 就是 CH340 的那公司, 比如他们家的 CH55x 51系列。为了避嫌,说他们必须用自家的CH340, 所以,干脆连TTL都不需要, 直接 USB 4根线就能下载。当然你要更喜欢 TTL下载 他们也支持。

网友B:
PIC AVR STM8 新唐 这几个能不能直接串口下载不知道,但是,专用下载器都在50块以内

网友C:
1、下载什么?
2、单片机对此能做什么?
弄清这两个问题,就无此一问了。

网友D:
看你自己理不理解,做好boot之后有串口的单片机都可以串口下载。。

网友E:
其实stm32 51单片机可以,arduinod的单片机也可以直接串口烧录,还有openmv、esp32等都可以满足你提出的问题

网友F:
stc51单片机、stm32、lpc1114等单片机都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程序,也就是支持ISP.常用的usb转ttl芯片有ch340t、PL2303、cp2102、ft232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南京沁恒微电子, 就是 CH340 的那公司, 比如他们家的 CH55x 51系列。为了避嫌,说他们必须用自家的CH340,  ...

哈哈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南京沁恒微电子, 就是 CH340 的那公司, 比如他们家的 CH55x 51系列。为了避嫌,说他们必须用自家的CH340,  ...

仔细了解了一下沁恒,发现真是一家nb的公司!CH340还能配合单片机做一些usb设备,受教了受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仔细了解了一下沁恒,发现真是一家nb的公司!CH340还能配合单片机做一些usb设备,受教了受教了

他们家单片机,都带usb接口,你要做一些简单usb设备的话,完全可以不需要ch340配合,而他们也有例程,可以把单片机直接做成ch340,稍稍修改一下就能做成自动下载器,比用ch340加硬件电路的下载器,要好用很多。你可以尝试一下。

网友G(2024-11-15):
NXP、ESP32、TI的MSP430、NXP LPC Adru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