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2V电压上叠加音频信号

楼主(2022-08-16):
想请教一下各位,有什么办法在12V电压上叠加音频信号

网友A:
一个电容就可以了,可使用无极性瓷片电容或其它电容

网友B:
可以的,电话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C:
可参考以前电视天线的方法。用扼流电感阻止音频通过电源引起旁路,用电容隔离12V直流信号进入交流电路。

网友D:
用电感隔离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载波调制

网友F:
要插入信号,只需将其与合适的电容器电容耦合即可。 要在另一端接收它,请使用高通滤波器。

网友G:
看要求,简单的可以串一个变压器

网友H:
用变压器或者三极管之类的元器件调制。

网友I:
调制成高频信号叠加上去,比如调频信号

网友J:
只要12V阻抗不够低,直接叠加上去就可以了,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问。

如果阻抗够低,比如12V是供电电源,那么楼上(除5楼外)所有方法都不行。

网友K:
理论上电压源内阻=0,叠加上去的信号会被短路掉。
知道这一点,并针对它做些手段,再按照沙发指点的方法,即可办成。
要点:让电源对【叠加的信号】不短路,或弱短路。

网友L:
参考有线电话传输,使用音频变压器是最佳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