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485串口输出,在电路板上怎样加端口实现?

楼主(2022-08-16):
什么是485串口输出,在电路板上怎样加端口实现?

网友A:
普通串口加个485芯片就可以实现了,百度485芯片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加一片max485,将串口信号转成485信号

网友C:
跟232电路相比,单片机一侧多一个使能端。485一侧就完全不一样了,搜网上的图吧。

网友D:
读通串行通讯的本性原理,万变不离其中!TTL\SPC\IC2\CAN\MODEBUS\232\485\.......
只是协议不同,原理掌握了,一通百通,查查手册,立即上手应用。

网友E:
这个只能自己查了,别人网上复制一大段,也不一定完整

网友F:
485是物理传输接口,实质还是串口,但变成差分半双功传输。

网友G:
仅供参考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