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位机一般用什么语言和软件编写?

楼主:
上位机一般用什么语言和软件编写?
求推荐语言和软件,看网上的比较杂,什么软件和语言都有,Qt,VB,C#,labview,vc,......
只是自己用的,检测家里的温度并画出温度曲线之类的,最好语言简单一点,软件小一点,能生成可执行文件而不是脚本.

网友A(2022-08-17):
如果自用当然是C#最简单。

QT是为了跨平台而且免费,上手还是很麻烦的。

网友B:
上位机一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软件编写,如果都不熟悉那就随意。

网友C:
都可以!用你善长的即可。
我用的是EXCEL,信不信由你。
用EXCEL的好处是:
内置VBA即开即用
数据库:本身表格就是。
画线、做表......,只要EXCEL有的,几乎都可以利用,不用自己再编写,调用即可。
用EXCEL的缺点是:运行速度差。通用性欠。

网友D:
推荐微软 visual studio 2022 ,  全免费,用C#编写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都可以!用你善长的即可。
我用的是EXCEL,信不信由你。
用EXCEL的好处是:

有没有教程,书籍视频等学习一下,有点厉害的感觉,能做串口监听?

网友F:
现在比较火的是不是用python 听说使用起来更C语言差不多

网友G:
c#语言,用Visual Studio软件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教程,书籍视频等学习一下,有点厉害的感觉,能做串口监听?

串口采集单片机的温度,显示波形并excel输出采集的数据

cvi串口接受单片机测温数据显示波形并excel输出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82923-1.html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教程,书籍视频等学习一下,有点厉害的感觉,能做串口监听?

你可以用这个工具 serialplot

非常好用的串口图表工具serialplot,根据串口发送的数据生成直角坐标系图表.设置数据格式也非常方便
直接勾选 uint8 uint16 float等等就OK

可导出CSV文件供EXCEL使用
serialplot一个串口图表工具下载(可导出CSV文件给EXCEL用)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35402-1.html

https://github.com/hyOzd/serialplot

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推荐微软 visual studio 2022 ,  全免费,用C#编写。

我电脑比较老了,是win7的系统,用不了2022版本的,要装哪个版本比较好?

网友J:
C++,火山软件

网友K:
可以用WiFi局域网网页控制,不需要任何软件。

网友L:
一般要学C语言,这样能写软件。

网友M:
简单当然是C#,用visual studio 开发,串口组件用SerialPort。

网友N:
Python,matplotlib就可以画图Pyqt可以做界面,pyserial可以连接串口

网友O:
C#最容易上手,功能也很全。

网友P:
以前用C#做过,完整的例程都有

网友C:
EXCEL最大的好处是,用鼠标划选后按F1,相关的教程就出现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I:
我电脑比较老了,是win7的系统,用不了2022版本的,要装哪个版本比较好?

百度 win7 安装 visual studio 可以安装 2019版

网友Q:
C#使用的方便一些

网友R:
简单和小是矛盾的,API编程用到的工具最小,生成的exe最小,不依赖各种框架和dll可以自己跑,运行效率也最高。但是开发起来最麻烦。

越简单越容易上手的,需要的工具越大,生成的代码越大。

网友S(2022-09-16):
c感觉就挺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串口采集单片机的温度,显示波形并excel输出采集的数据

cvi串口接受单片机测温数据显示波形并excel ...

答非所问

网友T:
一般工厂使用较多的是C#Y與Labview,因為這兩款軟件簡單,上手容易

网友U:
引用 网友T:
一般工厂使用较多的是C#Y與Labview,因為這兩款軟件簡單,上手容易

仪器控制Labview还是比较方便

网友V:
引用 网友B:
上位机一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软件编写,如果都不熟悉那就随意。

正解

网友W(2023-05-29):
我现在用python写上位机,写完脚本打包成exe,给工厂用
希望以后能自己单独接单

网友X:
我的观点是C语言更简单点,当然如果你更熟悉其他语言的编写也可以

网友Y:
有很多语言,我自己是用Vb写的,软件使用VB6.0,简单的显示串口通信都哦没有问题,建议学一下VB

网友Z:
vb,mfc,vs,C#都很快上手,而且只需要下载安装一个编程软件

网友AA:
自己写的话就看熟悉那种语言了

网友AB:
可以使用 C 语言编写跨平台应用程序。 此外,还可以使用 C#、Python 等。Visual Studio 是广泛使用的编程环境。

网友AC:
如果是机器使用,建议汇编语言;简单操作的话,自然是C++语言了

网友AD:
引用 网友C:
都可以!用你善长的即可。
我用的是EXCEL,信不信由你。
用EXCEL的好处是:

网友Y:
有很多语言,例如VC  VB  也有人用组态王

网友AD(2024-04-22):
VB ,C#好多都可以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推荐微软 visual studio 2022 ,  全免费,用C#编写。

怎么可能是免费的,你自己用,或者写了给公司用,微软懒得理你。要是你的软件卖给别人,微软的律师就过来收钱了。

网友AE:
C就挺好的

网友A:
请亲自写上位机软件,用c语言只能用API编程,你知道有多么繁琐吗?同样水平的三个程序员,用c写一个上位机的时候,另一个用c++已经写好了10个,用c#的已经写好30个了。

网友AF:
用QT来做, 这个c++ 是跨平台的, UI界面也做得比较美观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