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 击穿电压 问题

楼主(2022-08-17):
用串联稳压电路给电池充电,当市电停电时,三极管VBE反向电压会不会击穿三极管。

网友A:
是啊,所以有的图上8050ec间会接一个二极管

网友B:
楼主能想到这个问题,说明有想法,很细心。
答:会,但击穿不一定坏!
由于三极管基区比较薄,很容易击穿,利用这个特点,常常将三极管的基极当稳压管用,击穿值在6V左右居多,楼主可以试试。型号不同稳压值也不尽相同。
对于图示电路,你会发现,断电后C1上会有几伏电压,就是12V电池,击空EB后,通过R,给C1充电。

网友C:
输出串个二极管为好,或者使用一个MOSFET防倒灌。

网友D:
因为有稳压管的存在,所以反向电压不会击穿8050

网友E:
没看到啥意思

网友F:
这样充电电池和三极管都受不了,没有限流。只管充电,电压是稳定在12V了,充电电流你知道是多少吗?时间长了电池会起火爆炸。

网友G:
会击穿,但是不用考虑。

如果看上个世纪的电路图,那时候集成电路都很金贵,78xx稳压电路都有板凳位加的那个二极管,就是防掉电的时候击穿调整管,但是我从来都不加,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