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C32F460 软件I2C怎么写

楼主(2022-08-17):
我从STM32移植过来BMP180的程序,软件IIC一直没有应答。我试了下硬件IIC_start这个函数启动不成功,求哪位能给点思路和例程吗?给我说一说这里面的坑。

网友A:
延时很关键,用示波器看波形,根据调试经验,IIC_Delay控制在20us左右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HC32F460的主频是200MHz的,,和STM32的主频不一样,可以适当的把延时改长一点。

网友C:
软件IIC的代码是通用的,如果不行就是两个问题,GPIO初始化的模式不对,延迟时间不对。

网友D:
华大的并不是直接就是完全兼容的STM32的,直接复制估计是不行
1,先保证端口初始化一定是正确的,不然,一切都是折折腾
2,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看一下时钟和数据的波形,是不是正确的IIC波形
3,没有示波器可以用LED代替,先把IIC的延时改成1秒的,再把时钟和数据两个端口,各串联一个10K电阻,再接一个LED显示,可以观察两个端口的高低电平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参考我的例程https://blog.csdn.net/happydoleph/article/details/119702974

你的那个延时,方便分享一下不?系统时钟是多少频率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