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佬,逆变器输入电流如何准确测量?

楼主:
如下图,大单体锂电池12V为电源,修正弦波逆变器12Vto220V,通过单片机测量输入电流。
实际中输入导线大概有10m欧电阻,直接接两端做测量电阻使用,同时用LM324N进行同向放大,使用万用电表可以基本准确测量10m电阻的压降,经过LM324N放大后的电压也基本准备,但是:把LM324N放大输出到单片机(使用Attiny88)的ADC引脚,不管怎么调节测量频率,测量值一直在无规律大范围的跳变。
个人猜测:是因逆变器实际输入电流是高频脉冲方波,导致MCU的ADC测量存在较大误差,于是在放大器的输出端并联的一个100uF的电容,ADC测量值就没有怎么波动了,但是测量值完全没有规律,万用电表测量1A~10A,ADC测量值在3~4A显示,且没有线性关系。

请问各位大佬,逆变器输入电流如何准确测量?

网友A(2022-08-17):
测电流问题,本论坛有几个相似的帖子,解决方案有:
(1)选择一款合适的运放:选用高精度差分运放;
(2)做低通滤波,滤除高频信号;
(3)进ADC前做一下跟随;
(4)降低ADC采样频率;
(5)其它措施,请高手补充。

网友B:
示波器看看信号是否受干扰太大。

网友C:
任何运放的都输出电压不可能到0,所谓R2R输出运放也不过是接近0而已。

网友D:
1,10mR测量就不要用LM324了,1A电流对应的电压才10mV,LM324的输入偏移电压:7mV,误差很大的
2,不要给仿真电路,给实际电路,最好是电路文件
3,数据说明清楚,最好有个对比,自己和别人能看得明白一点
4,逆变频率高的话,实际的电流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,不会是方波的,毕竟有电感和电容存在

网友E:
4、11脚是如何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