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-USB知识分享-CDC通信协议实际可达2.4Mbps

楼主(2022-08-17):
这是STC屠龙刀的参考程序http://www.stcmcudata.com/OpenSo ... DIP64-DEMO-CODE.ZIP
问:不用学USB,直接使用 USB-CDC通信,电脑就是串口
答:STC8H8K64U系列/STC32G12K128系列支持USB下载,走的是USB-HID 通信协议,但是速度稍微慢一点,但是USB-CDC实际可以到 2.4M bps。
      USB-CDC 实际对电脑来说,就是串口,就可以使用 STC-ISP 中的串口助手

     对STC8H8K64U系列/STC32G12K128系列这类USB MCU来说,只是 USB-CDC 和电脑通,实际就不用管波特率,那是固定的,
    如果要将电脑端USB-CDC传下来的数据通过另外的普通串口传给其他MCU或设备,才需要关心波特率,
   总之USB-CDC更方便,STC的USB型MCU用户不需要懂USB,库写好了,直接用

网友A(2022-09-19):
请教一下,为什么我的STC32G12K128能用USB-HID方式下载程序,但USB-CDC一直识别不了,所以无法调试。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,ISP V6.90下的各种USB驱动也都安装了,就是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,为什么我的STC32G12K128能用USB-HID方式下载程序,但USB-CDC一直识别不了,所以无法调试。我的系 ...

打STC%电话 %%   <9:00-12:00,13:00-17:30,  工作日的 周一到周五,其他时间是休息时间>
让他们安排工程师给你,然后他们 拉技术 组个  群支持大家,会专人跟踪服务,一般的小问题,STC 工程师本群可以直接答复

网友B(2022-10-22):
引用 楼主:
打STC%电话 %%
让他们安排工程师给你,然后他们 拉技术 组个  群支持大家,会专人跟踪服务,一般 ...

%%多少?,帮忙解决下我前几天发的帖子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,为什么我的STC32G12K128能用USB-HID方式下载程序,但USB-CDC一直识别不了,所以无法调试。我的系 ...

    STC USB-CDC就是串口,WIN10及以上版本不需要装驱动。我是Win 7-64位的用了这个驱动OK了,你是32位的可能比较麻烦,需要到正常的32位系统下面复制这两个文件,你试试我的驱动,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找他们技术支持,我上次就是他们技术一对一建群 帮我解决的,效率杠杠的

Win 7 USB CDC驱动.7z

网友D:
Win 7 USB CDC驱动.7z    这不是还要装驱动,,,嘿嘿

网友E(2022-12-20):
例程太专业了,水平有限,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