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一个宝上买2片STC8H单片机P1.5竟然对地短路

楼主:
前段时间在某一个宝上买2片STC8H3K64S2单片机,准备有空了学习下。今天弄了个数码管程序结果显示不正常,反复研究程序,最后发现P1.5内部对地是短路的,换另外一片测试对地也是短路的。结果把LED驱动改到P3.0口就正常了。芯片焊下来电路就不短路了,单独测试芯片内部就是短路的。这某一个宝比多多还假!也不知道他们那里来的这种片子,宏晶不可能卖这种不合格的芯片吧。

网友A(2022-08-18):
仔细看数据手册,P1.3/P1.4/P1.5是不存在的。

网友B:
我碰到过STC8G1K一个P5.5短路得,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弄短路了还是买回来就这样得,换一个芯片就正常了

网友C:
肯定是自己的问题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碰到过STC8G1K一个P5.5短路得,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弄短路了还是买回来就这样得,换一个芯片就正常了

你是焊锡膏没清理干净, 芯片拿下来  泡到洗板水里用力晃荡30秒,  拿出来以后 不要用焊锡膏, 或者用松香,焊好以后,你在看看是不是短路?

网友D:
你买的 哪个 工厂生产的 STC8H3K64S2 ?   我用了那么多年 STC8H3K  我居然不知道 STC8H3K 有 P1.5 ?  你自己做的 P1.5 上去? 那不短路才奇怪呢!!

网友E:
STC8H3K64S2好像没有P1.5,可以看数据手册

网友F:
你确定是3K不是1k??

网友F:
3K没有P1.5口   是不是1k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你买的 哪个 工厂生产的 STC8H3K64S2 ?   我用了那么多年 STC8H3K  我居然不知道 STC8H3K 有 P1.5 ?  你自 ...

下单是1K64S2,发我2颗是3K64S2,也没管后面测试才发现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你是焊锡膏没清理干净, 芯片拿下来  泡到洗板水里用力晃荡30秒,  拿出来以后 不要用焊锡膏, 或者用松香, ...

不是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3K没有P1.5口   是不是1k的

买的是1K的QF32发给我的是3KQF32查了下资料,确实没有3KQF32的。不知道这款怎么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