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边沿触发器

楼主(2022-08-17):
请问各位大佬,想设计一款边沿触发器,可编程的,频率5MHZ以内,该怎么设计呢

网友A:
买一个频率发生器,用旋钮调频率。
买一个开关,用开关触发。
开关合上输出频率,开关断开切断频率输出。用旋钮就可以编程了。

网友B(2022-10-21):
引用 网友A:
买一个频率发生器,用旋钮调频率。
买一个开关,用开关触发。
开关合上输出频率,开关断开切断频率输出。 ...

如此方案,稳定可靠!

网友C:
边沿触发器的什么性能需要编程?很好奇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