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给一些思路,在AD18里如何把PCB转化成原理图

楼主:
拿到这个文件,但是没有原理图,应该怎样利用这个PCB画出原理图

网友A(2022-08-18):
在AD里 如果有对应的封装且在工程目录下,原理图可以生成PCB 。如果你只有PCB是无法逆向生成原理图的,你只能自己推

网友B:
pcb都有了还要原理图干嘛,pcb不就等于原理图吗,需要参考哪里  照线画一下不就好了。 这么简单的板

网友C:
逆向研发?你不会是打算这点活也想省了吧!

网友D:
害,不就是抄板子吗??看看他用了哪些器件,直接找芯片手册画一个就行了呗,甚至还能避免某些厂家自以为是加的东西哦。。

网友E:
1.根据PCB图画出各个元件
2.再根据PCB元件间电路把线连起来

网友F(2022-09-17):
自动转换是不可能的,手动绘制 sch  倒是没问题

网友G(2022-10-27):
难!不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