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X1262接收无信号

楼主(2022-08-17):
最进调试SX1262 碰到个问题 想请教下,具体描述如下:
自研的SX1262版 接收到信号后没有解调输出,用某一个宝采购的版 收发正常
二者的区别在于:自制的32M选用的是高精度的TCXO 故XTB脚没有使用
DIO3口也没有使用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  程序员开机复位以后 没有进行延时  增加延时代码后就正常

网友A:
涉及到射频,必须有一套射频调试设备。如果没有,就算你SX1262勉强可用,通讯距离等等性能会远远不如现成的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