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箭头所指的地方代码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22-08-17):
求助: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箭头所指的地方代码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取点阵字模数据,可能是16*16点阵的汉字字模。

网友B:
将数组  LED16XN[J*32+ABCD*2+24]    的值赋给Value..............    "J*32+ABCD*2+24" 计算出数组内值的地址

楼主:
51单片机控制P10单元板,为什么用[j*32+ABCD*2+24]这样的算法呢?

网友C:
令:LED16XN = A
   J*32+ABCD*2+24 = i
   Value =V
则箭头所指变成:V = A[i] ,这样看就爽了。

网友D:
形参用ABCD?什么想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