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keil2和keil4编程上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22-08-17):
请问keil2和keil4编程上有什么区别,就是比如编程的方式上,或者语法有什么不同,谢谢大佬们

网友A:
没有发现有区别

网友B:
编程没区别,都是c51,不同的工具。

网友C:
你说的这些是没有区别的,完全一样。

网友D:
没区别,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,keil4只是修改了显示直观性

网友E:
直接用keil5,没有区别

网友F:
没有任何区别,KEIL2~KEIL5我都用过,写51程序我还是喜欢用KEIL2。

网友G:
当前正在使用Keil4。Keil5也装了,但感觉4用起来更顺手。

网友H:
keil4介面好用一点吧,比较容易上手。

网友I:
都是工具,区别不大,只是有些新标准语法只有新的软件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