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块板卡之间的干扰问题

楼主(2022-08-18):
主控板和电容板两块PCB,主控板上单片机输出PWM,变压器升压,给电容板上高压电容充电。当两块PCB平行靠近放置时,主控板PWM启动时,会干扰单片机的IO口 电平状态。主控板是双层板,底层是大面积铺地。主控板上加很多电容也不能滤除干扰,这属于什么类型的干扰,怎么滤除。

网友A:
你好,我抛砖引玉哈,我判断为感应耦合;至于解决方案,由于能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太多了,我建议您可以百度一下EMC,自学一下,判断能否自行解决问题。如果不能,您可以选择:
1、再次寻求网友帮助(提供更多信息)
2、花钱找专业的EMC团队给出整改方案。

网友B:
串联电感看一下。

网友C:
通过电源耦合产生的干扰,没有长期抗干扰实践不好解决,逐步积累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