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波形问题

楼主(2022-08-18):
不加驱动电阻直接短接,GS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小尖,DS波形上升沿的尖峰电压很高。加50欧驱动电阻,GS波形GS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坡度,DS的尖峰电压就变小了,但是MOS的开通和关闭有延时,MOS发热,容易坏。
正常的GS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

网友A:
你好,建议贴部分原理图,否则热心网友想给你提供方法都困难或者很难回答到你想要的答案(个人愚见

网友B:
一般矩形的波形,你在电阻后面再加一个102P电容对地看一下。波形应该把尖峰滤掉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