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求解梯形图

楼主(2022-08-18):
教授组抢答两个按钮X3和X4,如果并联的话我就能理解。但是串联的话这是怎么个逻辑呢?请详细讲解下。谢谢

网友A:
至少原题目要完整给出啊,你这不是让人猜吗,或许X4是允许教授组可以抢答的呢?

网友B:
X4是什么按键?

楼主:
X3X4同时按下才会触发。

楼主:
教授组两个抢答按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至少原题目要完整给出啊,你这不是让人猜吗,或许X4是允许教授组可以抢答的呢?

请看题目:教授组抢答两个按钮X3和X4,如果并联的话我就能理解。但是串联的话这是怎么个逻辑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看题目:教授组抢答两个按钮X3和X4,如果并联的话我就能理解。但是串联的话这是怎么个逻辑呢?

这不是原题目,这是你求助的问题,得知道原题目是怎么问的啊,或许是因为题目简单了,教授组就不能像小学生组和中学生组一样独自抢答,而是需要增加一点难度,要两位教授同时按下才算抢答成功。

网友C:
弄个抢答器那么复杂吗?一个芯片的事,整个pLC这是?

网友D:
我觉得有这种可能
按钮按一次灯亮:按下去X3和X4同时ON,按钮弹回来的时候,X3弹回来(自复位),X4不弹回来(不复位)
按钮按一次灯灭:再按一下,灯灭

网友D:
按钮只有一个,同时控制X3和X4
按一次,X3自复位,X4不复位,灯亮
按一次,X3自复位,X4复位,灯不亮

其实就是单按钮控制,按一次常亮,再按一次长灭。

网友D:
这个一个抢答器,按流程来说,教授组控制开始的时间,不允许别的答题组抢先按按钮,只有教授组Y2的灯灭了,才允许开始抢答。X3和X4有可能从物理层面,就是从接线方面就改了线路了。

网友E:
这个梯形图是小学生组有两个抢答按钮,只要任意按一个就可以抢答,中学生组只有一个按钮可以抢答,教授组有两个按钮,只有当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才可以抢答。

网友E:
但x4按钮一直不能松开

网友F:
X3   Y2   需要经过X4的同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梯形图是小学生组有两个抢答按钮,只要任意按一个就可以抢答,中学生组只有一个按钮可以抢答,教授组有 ...

正解!!!!

网友G:
这意思都理解不了,理解能力不行啊,教授组能力最好,为了增加难度,需要二个人同时按下才能抢答,如果一个人没按,就不能抢题。中学生组只有一个抢答器,那如果懂题的人不在抢答器边,就得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按下抢答器。而小学生组,各自都有抢答器,谁想到答案了,谁抢着按,这样就能更快地抢到题,必竟小学生能力最弱。

网友H:
如果X4不导通的话,X3无论你怎么按,教授组灯永远都不会亮的。

网友I:
这是为了公平,小学生组两个人,有一个人抢的快就可以回答。中学生组不管有几个人,只有一个人可以抢答。
教授组要所有人都会,而且要抢到不能放手才可以回答,不然又被别人抢走。就是程序加大了抢到的难度,以显公平。

网友J:
学已至用,没有钻牛角的必要。小心入学院派的坑。

网友K(2022-12-13):
X4是控制开关有些简单问题不许教授组抢答

网友L(2023-06-02):
教授组一人坚持抢答,另一人也必须在此时段助力抢答,才能抢到答题资格;坚持抢答的教授组人员放弃后,小学生组和中学生组依然可以抢答。

网友L:
教授组一人坚持抢答按下X4不放,另一人助力按下X3抢答成功;但是坚持抢答的人可以随时取消已抢到的抢答资格,把抢答权力再次交到小学生组和中学生组手里

网友M(2023-07-11):
3.4是个常开,1、当4闭合时,3起作用;2、3闭合时,4起作用;3、(3、4)同时闭合继电器吸合

网友N:
梯形图是错的,x3 x4应该并联

网友O:
x3是抢答键x4是不能抢答的条件。教授不能啥问题都来抢,要给小学生和中学生留条活路吧。一般来说小学生和中学生是干不过教授的,只有中小学生放弃或者超过一定时间后教授才能抢答。

网友P(2023-08-11):
应该是X4的常开位置加错了,因为X4按钮未被按下后Y2就不能自锁了。除非是自锁按钮,如果是自锁按钮的话,两个按钮都要按下才能抢答触发。

网友Q:
或许是有的题目教授组不能抢答。需要教授组抢答时主持人先按下X4.教授组才能抢答

网友R(2024-04-02)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梯形图是小学生组有两个抢答按钮,只要任意按一个就可以抢答,中学生组只有一个按钮可以抢答,教授组有 ...

我同意这个答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