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帮忙分析下这个433的pwm.引导码我都找不到

楼主(2022-08-18):
遥控器:一个按键,然后按一下接收器这边收到就换一个模式。长按就待机接收这边解码,分析仪获取到的PWM,我看不懂。找不到引导码,然后该如何去解码实现功能?
求各位大佬指点,感谢
图为:按了三次按键,接收芯片这边收到的wpm

楼主:
这个是按了三次遥控器,接收这边得到的pwm

楼主:
图二为长按遥控器时的pwm
图三为正常速度按遥控器
如果按照图一按三次的,数据应该这种10组这样的组成
那按快一点的时候,会随按的速度连接起来感觉和长按都没有区别了。
但是别人的配套接收器能正常区别短按和长按
求大佬指点,该如何去解码

网友A:
这个是编码信号,不是PW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编码信号,不是PWM

是的,这个是433的编码格式。我解出来了。类似于1527的编码格式。但又有点不同
现在碰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。解出来的值,怎么区分是短按还是长按

楼主:
接收引脚变化时,进入解码函数。成功解码得到值后计数自增,然后时间计数清零
然后时间计数5ms内计数器没增加就短按,增加就不管,直到计数器达到16次算长按写代码执行时,长按判断不了,一直按的时候变成无数次短按了
我查了下,是短按有效才清理计数器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接收引脚变化时,进入解码函数。成功解码得到值后计数自增,然后时间计数清零
然后时间计数5ms内计数器没 ...

你可以松开按键再判断短按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