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大电流放电压降的问题

楼主(2022-08-18):
开路检测电池电压高,但放电时压降大,造成检测不准。
什么电池,大电流放电时,压降小,自放电小。
锂电池有很多种,聚合物,三元,二氧化锰锂电池。

网友A:
好像是聚合物什么的忘记了。

网友A:
很简单的查看汽车启动用的小型电池是什么哪就是

网友B:
动力电池大电流放电,压降小比较稳定。

网友C:
可以采用低阻电压检测。

网友D:
电源都是有内阻的,只是大小不一样,大电流放电肯定有压降的。

网友E:
航模锂电池,特别是飞穿越机的电池,85C的,14.8V内阻一般不超过20毫欧。

网友F:
磷酸铁锂电池通常作为动力电池使用,内阻小,自放电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