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步机的跑带

楼主(2022-08-18):
大伙们,跑步机的麻和抖的原因分别是什么,麻是不是电流有毛刺,抖是不是电流有大有小?
就是那个跑步带上的麻和抖

网友A:
漏电可以用万用表接地测一下就知道,抖要看具体情况,第一把跑步带和电机的同步带取掉单独让电机工作看还抖不?第二可以用电流表抓一下马达电流。总有办法找到问题的。

楼主:
就是那个跑步带上的麻和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