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D下载方式与BOOT启动模式的设置无关

楼主(2022-08-18):
设计一块STM32F103RC的开发板,突然在画SWD下载方式时,与BOOT启动模式设置搅在了一起,仔细看了一下资料,整理出如下几点,大家看对不对,因为这个问题,只要是做开发板,都要碰到。
1、BOOT启动模式设置,主要是说上电时,系统从哪个位置或称区域加载运行程序;
2、BOOT启动模式设置,也涉及到是否能实现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开发板,即BOOT启动模式的设置,关系到能否串口方式下载程序;
3、SWD下载方式,是JTAG下载方式的精简方式,手册上,从头到尾都没说与“BOOT启动模式设置”有关,也可理解为,JTAG/SWD 方式下载程序,是独立的,与“BOOT启动模式设置”无关。

网友A:
是的,我用串口下载需要插拔BOOT跳线,用SWD则不需要动跳帽。
但是我用串口烧写经常不正常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B:
这个没怎么关心过,用SWD仿真下载的话启动选项在正常模式下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