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录一下STC15F104E单片机在烧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2-08-18):
拿到一片STC15F104E,是dip8封装的5v单片机,想烧录个亮灯程序。结果发现不管怎么烧录都烧不上,后来尝试了多次后问题解决。
总结如下:
1. 烧录时芯片VCC和GND分别接串口烧录器VCC和GND,烧录器TXD接芯片5脚,烧录器RXD接芯片6脚。
2. 烧录时,芯片的第5、第6脚不能带着负载,必须单独接着烧录器。(我的问题就出在这了)
3. STC-ISP软件版本不能太低。(我用的6.90成功了)

4. 芯片上次烧录时有可能勾选了“下次冷启动时,P3.2/P3.3为0/0才可下载程序”,所以如果检测不到芯片可以尝试将P3.2(7脚)和P3.3(8脚)接地,再烧录程序。
ps.关于这个选项,手册建议打上勾,这样可以加快芯片启动速度,但下一次烧录7、8脚必须接地。对于新手来说真是个坑啊!

关于波特率,我在百度上看到有人讨论说波特率应该尽量低一点,或者将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设置成一样的。我烧录的时候最高波特率115200,最低波特率2400也成功了,应该不存在这种说法。

网友A(2023-05-12):
这款单片机不是没有rx/tx口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款单片机不是没有rx/tx口?

只是没有串口
下载口还是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