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32G单片机+LCD1602程序 不乱码

楼主:
今天刚调好的,仅供参考哈。

#include    <stc32g.h>
#include    <intrins.h>
#define     MAIN_Fosc       11059200L   //定义主时钟
typedef     unsigned char   u8;
typedef     unsigned int    u16;
typedef     unsigned long   u32;
#include    "delay.h"
#include    "LCD1602.h"

u8 code ma2[]={" STC32G+LCD1602"}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  u8 i;
    u8 a;
          u8 b;
    P0M1 = 0x00;   P0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1M1 = 0x00;   P1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2M1 = 0x00;   P2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3M1 = 0x00;   P3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4M1 = 0x00;   P4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5M1 = 0x00;   P5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6M1 = 0x00;   P6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7M1 = 0x00;   P7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  WTST = 0;  //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,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

    LCD_INIT();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
          a=0x80 + 7;          //第一行,7为第7列(第7个字符)
          Write_CMD(a);
          Write_Data('O');
          a=0x80 + 8;          //第一行,8为第8列(第8个字符)
          Write_CMD(a);
          Write_Data('K');

          b=0xC0 + 0;          //第二行,0为第一列(第一个字符)
          Write_CMD(b);
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while(ma2[i] != '\0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Write_Data(ma2[i]);
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行止。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while(1);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8-18):
整理了一下细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