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吹管拆机

楼主(2022-08-18):
1、电吹管买来一年了,正好有闲功夫拆开清理一下内部,螺丝比较多,要有耐心慢慢拆

这是管子的全图,拆外壳的时候,要把所有的金属按键都拧下来,再把上下部位的两颗螺丝拆掉,就可以把外壳分解开了。

2、 这是拆下来的按键板,外部的按键螺丝都是拧在这个板子的螺孔上,十个孔分别分别控制七个音阶和实现附加功能。这个板通过一个专用插件与主板连接。
3、这是拆下来的主板,它在按键板的下面,主板上面主要有一块主控芯片,主控芯片的型号是ARM STM32F030,说实话,主板的制作和元器件安装工艺还是不错地,主板靠近管子下方是一块小板,主要负责音频输出,耳机和6.35的音频输出孔都靠它了。

4、这是拆下来的通气管,通气管是一种Y型的联接方式。吹嘴与下方的排水出气孔直接连通,在内部的上半部分,通过一个三通接出另外一根支管,这根支管把气压送到气压传感器,声音的大小强弱就是由气压传感器来控制的。清洁时要把软管拨出,用75%的酒精里外全部清洗管路,这样可以完全消除掉内部的杂质和细菌。

5、这是屏幕显示接口和六个按键的功能设置小板。六个按键部位要用酒精清洗一下,按键不灵活主要是这个部分有脏东西或着是导电橡胶脏了。

6、导气管、按键金属部位、导电橡胶全部清洗后,就可以按原来的位置恢复好了,一支十净清洁的电吹管又可以相您相知相伴了。
7、原厂的导气管用一段时间后,会变硬,拆机后最好是换上硅胶软管,这样效果更好,导气管的内径大一点,内部的水汽不容易堵塞。我换的导气管是弹力专用的硅胶管。

网友A:
第一次见 这种乐器。

网友B:
难得有人拆了电吹管来看,我也在自制电吹管玩,显然这是触摸型按键,触摸传感是交给MCU处理的,所以这个MCU具备触摸功能,乐器声音大概也是由MCU产生的,压力传感器大家用的都一样,都是用10KP的来放大。

网友C(2025-04-07):
看小视频说 只要会哼歌 就会电吹管,不知啥原理,   我的理解是能把自己哼的曲子放大发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