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频率只有150hz的么

楼主(2022-08-18):
调试单片机输出频率的时候,最高只能达到150HZ,只是怎么回事,单片机的产生信号的频率都是这么低的么,有没有好的MCU推荐一下,我需要信号的频率达到10Mhz左右

网友A:
对八位机的单片机而言,10M的信号输出有些高了点。当然不是不能达到。可以选STM32单片机。

网友B:
STC15W单片机可以看看,基于51可以移植,输出频率不能超过13.5mhz

网友C:
这样写程序看看,这P1.0上输出频率是多少?就三句。
      ORG 0000H
TT:   CPL  P1.0
      JMP  TT

网友D:
做不到的,5M以上波形就不能看了

网友E:
        你的频率是指正弦波还是方波?是否需要调节频率幅度?如果只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大于10M的频率源,有源晶振就能做到。如果需要调节幅度频率,那就用DDS数字信号发生系列芯片。低端的AD9833大概能到5M,中端的AD9834,AD9850, AD9851,还有更高的AD99**系列能够轻松上几十M。51能够轻松驱动,只占用3-4个IO口,而且网上大把例程。

网友F:
最高只能达到150HZ...你更应该看看你的程序是怎么回事了。

网友G:
这频率是方波?是正弦波?还是其它的?
我想应该不会是方波,无源蜂鸣器,1-4KHz,是单片机都能轻松驱动!

网友H(2022-09-24):
单纯方波,应该可以比这频率高得多,要出正弦波就好说了,看你对波形精度的要求了。

网友I:
要求再明确一点,描述一下信号的特征,波形是正弦波还是方波,是否调节频率幅值相位占空比等。如果是通信,建议用专用芯片,只是要可变频方波信号可以用si5351,还有类似的时钟芯片。

网友J:
写的有点不大明白

网友K:
最高150HZ, 你一定是程序哪里搞错了。我正在做的一款89C52步进电机控制器可以发出10Khz以内可调脉冲给驱动器(16细分1.8度步距角)。

网友L:
要用硬件pwm输出频率,IO直接输出,你的程序不能做其他事

网友M:
STC的51,用定时器输出10MHz是很轻松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