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数码管显示问题。

楼主(2022-08-18):
#include"public.h"
#include"smg.h"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temp_buff[1]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temp_buff[0]=0x5b;
        led_display_bit(temp_buff[0],2);
        }
}

以下为数码管刷新程序
void led_display_bit(uchar local,uchar num[])
{
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uchar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local-1)//位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A0=1;A1=1;A2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A0=0;A1=1;A2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A0=1;A1=0;A2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A0=0;A1=0;A2=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A0=1;A1=1;A2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A0=0;A1=1;A2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 A0=1;A1=0;A2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 A0=0;A1=0;A2=0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egment_port=num[a];
                delay_while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一段时间,等待显示稳定
                segment_port=0x00;                 //消影
}

以上程序编译后,数码管不显示。主要目的是想,给一个段码数据,在指定的数码管上显示

求高手 指点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

网友A:
显示一次,没有循环扫描

网友B:
你这位选是硬件通过38译码来工作的吧,但是你位选函数的形参 0x5b 这个值是怎么来的? 在switch case 的范围内么?   你都没有选中段码,如何刷新?

网友C:
switch(local-1)
改成
switch((local-1)&7)
试试

网友D:
建议走单步调试看看,在哪里明、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