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32G单片机+MAX7219串口数码管程序

楼主:
仅供参考:

#include    <STC32G.h>
#include    <intrins.h>
#define     MAIN_Fosc       11059200L   //定义主时钟
typedef     unsigned char   u8;
typedef     unsigned int    u16;
typedef     unsigned long   u32;
#include    "delay.h"
#include    "max7219.h"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  P0M1 = 0x00;   P0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1M1 = 0x00;   P1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2M1 = 0x00;   P2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3M1 = 0x00;   P3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4M1 = 0x00;   P4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5M1 = 0x00;   P5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6M1 = 0x00;   P6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P7M1 = 0x00;   P7M0 = 0x00;   //设置为准双向口
          WTST = 0;  //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,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

    delay1ms(10);
    Init_MAX7219();
    delay1ms(50);
    Write_data(0x0f, 0x00);    //显示测试:1;测试结束,正常显示:0
    Write_data(1,6);           //第8个字符,显示8
    Write_data(2,5);
    Write_data(3,0x3a);
    Write_data(4,4);           //0x3a,显示为"-"
    Write_data(5,3);
    Write_data(6,0x3a);
    Write_data(7,2);           //第2个字符,显示2
    Write_data(8,1);           //第1个字符,显示1

while(1);
}

Keil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