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让一个值平稳缓升缓降(像电容充放电一样)

楼主(2022-08-19):
比如给定一个值200 从0缓慢升到200。不是突变直接给200。下次这个值又是100,200又平稳缓慢的降到100....等。好像电容充放电特性。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实现 ??谢谢。

网友A:
在定时中断里低通滤波吧, 把截止频率定到你想要的带宽就好了。

网友B:
参考PWM呼吸灯

网友C:
将变化过程量化,然后用PWM或DAC输出,即控制各个时刻的占空比或DAC的值

网友D:
电容充电,恒流

网友E:
既然是类似于电容充放电肯定有对应的函数咯,在程序把函数写好,然后定时器定时,按照时间给计算出相应的值就行了。

网友F:
类似于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

网友G:
设计一个数组输出函数,在定时器里面调用即可

网友H:
就是产生一个锯齿波吧,NE555有类似的应用,

网友I:
I/O口控制恒流源给电容器充放电时间,电容器两端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数值

网友J:
先不要求缓慢动作。
你能控制输出量吗?
试试先做在这一点吧。比如:
让输出=100,55,0,33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类似于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

就缓启动的意思、不让给定值突变、而是缓慢过渡到给定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先不要求缓慢动作。
你能控制输出量吗?
试试先做在这一点吧。比如:

就是软启动、值不能突变、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就是软启动、值不能突变、

人家11楼的只是问你能否做到百分比输出,没说要突变啊(7楼也是,是你理解不了),如果你连百分比输出都做不到,那么谈何缓慢变化输出?如果做得到,以一定的时间间隔,依次输出百分一、百分二、百分三……,不就可以达到目的了?要是嫌弃不够细腻,那么就百分零点一、百分零点二输出,总会满足你的要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人家11楼的只是问你能否做到百分比输出,没说要突变啊(7楼也是,是你理解不了),如果你连百分比输出都 ...

就这种模式

网友L:
如果你要线性变化,则隔一个时间就加减1,入股要完全像电容充放电那样的响应,则用一阶低通滤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如果你要线性变化,则隔一个时间就加减1,入股要完全像电容充放电那样的响应,则用一阶低通滤波。

上升可以隔段时间加一`直到到达给定值。第二周期本次给定值小于上次给定值、哪就要从上次值降到本次给定值、该怎么做呢?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上升可以隔段时间加一`直到到达给定值。第二周期本次给定值小于上次给定值、哪就要从上次值降到本次给定 ...

你这个就像电梯,从一楼到二楼,就是从100变到200的过程,你说的平稳不清楚要达到什么标准,线性的加1就行了,如果像电梯一样,到了二楼平稳停下来,正好与二楼平齐,就要用到PID算法了

网友N:
用PWM方波输出,从0-200 一小格一小格的加就是了。

网友O:
用数字电位器可以搞定

网友P:
当前值跟给定值做比较,如果大就定时减,如果小就定时加,至于加减多少看你要求要怎么变了!

网友Q:
这还不简单吗?if可以搞定

楼主(2022-09-27):
引用 网友Q:
这还不简单吗?if可以搞定

怎么弄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