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这几个是什么电子元件?我知道是二极管和电感 但不知道类型

楼主:
我知道是二极管和电感 ,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和电感

网友A(2022-08-19):
左下为二极管、中间为电感、右上也是二极管

网友B:
他是一个贴片电感

网友C:
看产品的分析的话,中间那个电感应该是共模类的。  左下角那个二极管 看看是不是负极对地,如果是的话就是是稳压管,右上角那两个二极管  看似相貌不平凡,它也就是整流管,可能特殊品牌的吧

网友D:
元件名标注在图上了,这个蓝色的元件是真没见过,但大概率是个电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元件名标注在图上了,这个蓝色的元件是真没见过,但大概率是个电感

以前在彩电电路中看到过,好像是玻璃钝化二极管,耐压比较高。性能应该与快恢复二极管相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