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51汇编调用ASCLL字库表?送黑币

楼主(2022-08-19):
各位大侠,小弟最近在用51单片机汇编写彩屏玩。研究过程中看到C语言能实现如下功能。如写显示OK时直接写“OK”而不像汇编要去一个一个的调用
字库表如下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font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数组名称:       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08[95][16]
数组定义:        常用ASCII字符集
参数大小:        16*8
偏移参数:        16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1608[95][16]={
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/*" ",0*/
{0x00,0x00,0x00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0,0x00,0x08,0x08,0x00,0x00},/*"!",1*/
{0x00,0x48,0x24,0x24,0x1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,/*""",2*/
{0x00,0x00,0x00,0x48,0x48,0x48,0x7E,0x24,0x24,0x24,0x7E,0x24,0x24,0x24,0x00,0x00},/*"#",3*/
...
};

网友A:
既然都会用汇编玩彩屏了,就应该知道51根本就没有接收字母的指令,你又如何能够让它接受“OK”的输入并调取字模呢?不过倒是可以汇编和C混用,利用C来完成调用

网友B:
C语言里二维数组,其效率远不如汇编里面用jmp 跳转加movc读取来的高,你真要学c里面这种方式,直接编译一下看他的汇编指令,抄一下不就好了?无非就是先做乘法计算指针,再用movc读取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都会用汇编玩彩屏了,就应该知道51根本就没有接收字母的指令,你又如何能够让它接受“OK”的输入并调取 ...

谢谢大佬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语言里二维数组,其效率远不如汇编里面用jmp 跳转加movc读取来的高,你真要学c里面这种方式,直接编译一下 ...

感谢指导。

网友C:
大致是这意思吧
  置显存:
              MOV   DPTR,#ascii
              mov   r2 #0fh   ;一个ascii字符有字节就置几回
              mov   r1,#80h  ;在显示中断里的缓存地址
   loop1:MOV   A,“O"    ;在ascii表 的地址
              mov   b,#ofh   ;一个ascii字符有字节就乘几
             MUL   AB        ;一字节乘法不够就换2字节乘法
             MOVC  A,@A+DPTR
             mov   @r1 a     ;置显示缓存
             inc    r1
             inc   DPTR
             djnz  r2,loop1
             ret
只是示意不完全正确

网友C:

大致好像是这样吧

  置显存:
                MOV   DPTR,#ascii
                mov   r2 #0fh   ;一个ascii字符有字节就置几个 这是16个
                mov   r1,#80h  ;在显示中断里 的缓存地址
    loop1:MOV   A,“O"    ;在ascii表 的地址 4F 也可以是@r0
                mov   b,#ofh   ;一个ascii字符有字节就乘几 *16
                MUL   AB        ;一字节乘法不够就换2字节乘法
                MOVC 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  @r1 a     ;置显示缓存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r1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DPTR
                djnz  r2,loop1
                ret

大致意思是这样吧 不保证完全正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致好像是这样吧

  置显存:

感谢大师指导,学习了。

网友D(2022-10-26):
很厉害很有用

网友E:
这个用字模提前软件搞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