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,请问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芯片应该怎么查

楼主:
比如这张图片上的芯片,用各种方式都查不到,遇到这种应该怎么办

网友A(2022-08-20):
AP3012KTR-E1 丝印E6B 封装SOT23-5

网友B:
某一个宝 查E6B 芯片

网友C:
某一个宝搜“丝印+”就有可能搜出芯片型号,有了芯片型号就可以直接找芯片手册就行了(PS:某一个宝这搜索引擎有时候比百度好用)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某一个宝搜“丝印+”就有可能搜出芯片型号,有了芯片型号就可以直接找芯片手册就行了(PS:某一个宝这搜索 ...

感谢!非常好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