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单片机产生交流方波和交流正弦波的原理

楼主(2022-08-19):
求单片机产生交流方波和交流正弦波的原理

网友A:
无非是控制IO什么时候高电平,什么时候低电平,可以用定时器,PWM模块,PCA模块,软件定时...都行。正弦波可以用SPWM,DAC甚至可以用方波直接滤波,但要按要求来,不同的方法生成的波形质量不一样。
ps:用作信号源的话,高频建议外接DDS芯片。

网友B:
方波就是对输出端口周期性的导通和截止。
正弦波那得用模拟量输出,细分成多个点,算出一个周期每一时刻的电压大小,然后周期性的输出。

网友C:
1、方波好解决,定时0、1即可实现。交流,用一个电容隔直即可。
2、正弦波,需要高等数学基础,不在此介绍了。参见【高数傅氏变换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