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100多颗led怎么点亮某一位?

楼主(2022-08-20):
请问怎么点亮这个图中的某一位led,十六进制要怎么写,或者我要点亮一个0,要怎么写
u8 code NumberTab[] =
{
0x3E,0x41,0x41,0x41,0x3E, //0
0x00,0x21,0x7F,0x01,0x00, //1
0x21,0x43,0x45,0x49,0x31,        //2
0x22,0x41,0x49,0x49,0x36,        //3
0x0C,0x14,0x24,0x7F,0x04,        //4
0x72,0x51,0x51,0x51,0x4E,        //5
0x3E,0x49,0x49,0x49,0x26,        //6
0x60,0x40,0x4F,0x50,0x60,        //7
0x36,0x49,0x49,0x49,0x36,        //8
0x32,0x49,0x49,0x49,0x3E,        //9
};

这是别人写的,我没看懂,但运行没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他这个数组是显示数字,但我不明白为什么0-9只有5个十六进制,如果是一个8*8的LED点阵,最少也得有8个十六进 ...

不好意思,上面可能说错了,今天刚好不忙,我把数组转成二进制,截图放画图程序里面,先右转90°,再水平翻转,然后把“1”用线连起来,得到以下图形,你看一下对不对,后面的数屏幕不够长,就不截了,自己试吧

网友B:
数码管  怎么驱动就怎么点

网友C:
这是数组,使用的时候调用数组的第几个就可以显示相应的数字。

网友D:
讲真,没看懂你100多颗led怎么接的

网友E:
图中U6应该是TM1640,TM1640 是一种LED(发光二极管显示器)驱动控制专用电路,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、数据锁存器、LED 驱动等电路。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LED显示屏(数码管)驱动,显示模式(8 段×16 位)。当然也可以驱动楼主图中的8×16点阵屏。要点亮点阵屏坐标的0点:向TM1640输入列码0x01、行码0xfffe。

网友F:
这就是一个8×8的点阵。先去研究这个扩展芯片的资料,搞懂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,回来看这个代码就明白了。

网友G:
就像单片机的键盘,分成横竖,就像坐标,xy,有了xy具体坐标就可以找到对应位置的led

网友A:
这个点阵的方式驱动,和键盘行列扫描差不多,这里称为Segment和Common,这样应该好理解吧
数组里面的数,转成二进制,就对应不同的seg和com脚的0和1,控制开和关,于是对应的LED就亮或灭了

网友H:
100多颗led点亮一个,与点亮77个,43个是一样的操作。
1、每一个灯一定有一个对应的控制位,100多颗led,一定有100多个控制位。
2、弄清控制位是0亮还是1亮。
3、将需要亮的灯,按其控制位置1或清0。
很简单的事,你弄复杂了,估计是你不了解硬件的配置,及显示的硬件原理。

网友I:
8X8点阵,或16X16点阵,分成行和列,某行高,某列低,点亮一个二极管。做成数组,便于控制。

楼主:
他这个数组是显示数字,但我不明白为什么0-9只有5个十六进制,如果是一个8*8的LED点阵,最少也得有8个十六进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他这个数组是显示数字,但我不明白为什么0-9只有5个十六进制,如果是一个8*8的LED点阵,最少也得有8个十六进 ...

有没有可能0~9每个数,显示的时候中间有几行都是一样的,如下:
1.  ********
2.  *---------*
     *---------*
3.  ********
4.  *---------*
     *---------*
5.  ********
这样能看懂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上面可能说错了,今天刚好不忙,我把数组转成二进制,截图放画图程序里面,先右转90°,再水平 ...

好的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