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T1306P01A与SSD1306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2-08-20):
手头上有几个T12烙铁控制板,其中有个显示屏坏了,OLED型号是QUT1306P01A,但网上却查不到这个屏的所有资料。于是买了个SSD1306,装上去毫无反应。说是要写入例程,但东西怎么写入例程?

网友A:
感觉就是SSD1306
不行的话,可能是你没有焊好
或者是你买的板子和原来的通讯方式不一样

楼主:
谢谢指教。我原来的是黄蓝双色,现在换的是单白色的,可能是不对了。明天换个双色的试试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教。我原来的是黄蓝双色,现在换的是单白色的,可能是不对了。明天换个双色的试试。

一般情况与单双色无关,区别是主控。
换屏写程序应该是改程序,就是将原先的屏驱动换成现在的(商家有给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情况与单双色无关,区别是主控。
换屏写程序应该是改程序,就是将原先的屏驱动换成现在的(商家有给 ...

关键是我不会重新写入OLED例程。我有下图的这种编程器,但不知道能不能用,编程器是读写DVD和24C、25系列的,编程器有RXD\TXD 。T12R的主芯片是STC 15W408AS.

楼主:
这是我原来的显示屏上电路图。对比网上找到的SSD130不相同。

楼主:
这是原来的显示屏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就是SSD1306
不行的话,可能是你没有焊好
或者是你买的板子和原来的通讯方式不一样

学习了几天,想到了,可能是需要重新写入程序,要原来的程序和OLED驱动一起重新写入。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原来的程序。

网友C:
6#、7#的两张图,相似(反向来看),但不完全相同!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,今天买了一个单独的SSD1306屏,准备焊到原来的板上,看看效果。

楼主:
焊条新换的屏,正常显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