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个按键分别接在MCU单片机P1 P3 P4 IO口上,如何用状态机检测?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件名:单片机MCU按键函数
* 描  述:
* 功  能:
* 参  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PD 0xe0|(P1<<4&0x10)|(P4&0x0c)|(P3&0x03)   //P1.0/P3.0 p3.1/P4.2 p4.3组合5个按键为1个字节数据
//   1110 0000 |0000 0001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//   移位后    |0001 0000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
#define S0 0   //状态0
#define S1 1   //状态1
#define S2 2   //状态2
#define S3 3   //状态3

void key_scan()     //放在10ms的定时器中扫描
{
        static u8 state=S0,key_time;
        u8 key;
        key=PD&0xff;
       switch(stat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case S0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0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!= 0xff) state = S1; break;        //判断输入是否为0,为0转入状态1

        case S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1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xff) state = S0;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输入是否为1,为1返回状态0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,转入状态2,执行按键程序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S2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任务1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f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任务2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任务3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b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任务4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任务5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case S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2
               if(key==0xff) state = S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输入是否为1,为1返回状态0
               else if(++key_time==60) {key_time=0;state=S3;}        //否则开始计时,计时结束转入状态3
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S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3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xff)  state=S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输入是否为1,为1返回状态0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++key_time==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开始计时,计时结束按键连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任务6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任务1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}
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5个按键都接同一组IO口,没问题,但分别接在不同组IO上(如分别接在P1 P3 P4某个IO口上),目前重定义把5个按键组成为1个字节数据,再判断就不能识别了,我也明白switch(key)中的key值不能识别是P1 P3 P4上某个真正的IO口导致的,但我不知道怎么还原到P1 P3 P4上具体识别出哪个IO为有效。

网友A(2022-08-20):
换一种写法可能比较好理解

#define PD 0x80   | (P1<<3&0x60)|(P2>>1&0x18)|(P3&0x07)//P1.2~3/P2.4~5/P3.0~2组合7个按键为1个字节数据
//      1000 0000    0000 1100    0011 0000   0000 0111
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件名:按键函数
* 描  述:
* 功  能:
* 参  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can()     //放在10ms的定时器中扫描
{
        static u8  key_time=0;
        static bit key_sign=0;
        u8 key;
        key=PD&0xff;
        if(key!=0xff)//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key_time>=2 && !key_sign)/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e:/*执行任务1;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d:/*执行任务2;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b:/*执行任务3;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f7:/*执行任务4;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ef:/*执行任务5;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df:/*执行任务6;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bf:/*执行任务7;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ase 0x7f:/************/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time=0;
                key_sign=0;
        }
}

网友B:
sbit P_KEY1= P1^2;
sbit P_KEY2= P1^3;
sbit P_KEY3......
sbit P_KEY4......
sbit P_KEY5......
void key_scan()     //放在10ms的定时器中扫描
{
        static u8 state=S0,key_time;
        u8 key=0;
        if(P_KEY1)  key|=0x01;
        if(P_KEY2)  key|=0x02;
        if(P_KEY3)  key|=0x04;
        if(P_KEY4)  key|=0x08;
        if(P_KEY5)  key|=0x10;
       switch(state)
       ......
       .......
       .......
}

网友B:
这点弯都转不过来的话,那你路还很长啊,小伙子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换一种写法可能比较好理解

上面5个按键为:P1.0/P3.0 p3.1/P4.2 p4.3  现在改过来了。 #define PD 0xe0|(P1<<4&0x10)|(P4&0x0c)|(P3&0x03)   //P1.0/P3.0 p3.1/P4.2 p4.3组合5个按键为1个字节数据 //   1110 0000 |0000 0001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//   移位后    |0001 0000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switch(key)中key判断是PD的值,怎么能说明case 0xfe(1111 1110)中0xfe代表是P3.2口?而不是P1或P2中的某个IO口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sbit P_KEY1= P1^2;
sbit P_KEY2= P1^3;
sbit P_KEY3......

上面5个按键为:P1.0/P3.0 p3.1/P4.2 p4.3  现在改过来了。 #define PD 0xe0|(P1<<4&0x10)|(P4&0x0c)|(P3&0x03)   //P1.0/P3.0 p3.1/P4.2 p4.3组合5个按键为1个字节数据 //   1110 0000 |0000 0001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//   移位后    |0001 0000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switch(key)中key判断是PD的值,怎么能说明case 0xfe(1111 1110)中0xfe代表是P3.2口?而不是P1或P2中的某个IO口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点弯都转不过来的话,那你路还很长啊,小伙子。。
上面5个按键为:P1.0/P3.0 p3.1/P4.2 p4.3  现在改过来了。 #define PD 0xe0|(P1<<4&0x10)|(P4&0x0c)|(P3&0x03)   //P1.0/P3.0 p3.1/P4.2 p4.3组合5个按键为1个字节数据 //   1110 0000 |0000 0001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//   移位后    |0001 0000   |0000 1100 |0000 0011
switch(key)中key判断是PD的值,怎么能说明case 0xfe(1111 1110)中0xfe代表是P3.2口?而不是P1或P2中的某个IO口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上面5个按键为:P1.0/P3.0 p3.1/P4.2 p4.3  现在改过来了。 #define PD 0xe0|(P1

#include <reg51.H>
sfr P4   =   0xC0;   //1111,1111 端口4
sfr AUXR =   0x8E;   //0000,0000 辅助寄存器
#define u8 unsigned int
#define u16 unsigned char
#define PD (P1<<4&0x10)|(P4&0x0c)|(P3&0x03)

void Timer0Init()                //10毫秒@12.000MHz
{
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0 = 0xD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  = 1;
        ET0 = 1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文件名:按键函数
* 描  述:
* 功  能:
* 参  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scan()     //放在10ms的定时器中扫描
{
        static u8  key_time=0;
        static bit key_sign=0;
        u8 key;
        key=PD&0x1f;
        if(key!=0x1f)//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key_time>=2 && !key_sign)/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e:P2=0xfe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d:P2=0xfd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b:P2=0xfb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7:P2=0xf7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f:P2=0xef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松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time=0;
                key_sign=0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D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L0 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key_scan();
}

网友D:
u8 bdata GPIO = 0xff;
sbit Key0 = GPIO^0;
sbit Key1 = GPIO^1;
sbit Key2 = GPIO^2;
sbit Key3 = GPIO^3;
sbit Key4 = GPIO^4;
u8 PD()
{
        Key4 = (bit)(P0 & 0x01);
        Key3 = (bit)(P4 & 0x08);
        Key2 = (bit)(P4 & 0x04);
        Key1 = (bit)(P3 & 0x02);
        Key0 = (bit)(P3 & 0x01);
        return GPIO;
}

网友C:
找到原因了,这个单机的P4有ADC输入,不能做普通的双向口接按键了。把P4去除掉就好了。

网友E:
按键都是按时隙读取,我常用32ms,即每隔32ms读一次按键,值需要花费1~2us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按键都是按时隙读取,我常用32ms,即每隔32ms读一次按键,值需要花费1~2us。

它的速度不是很快吗?10ms检测,刚好同时也做按键的消抖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上面5个按键为:P1.0/P3.0 p3.1/P4.2 p4.3  现在改过来了。 #define PD 0xe0|(P1

key读到case :0xfe 把它换成二进制1111 1110 对应到你的PD宏定义,不就是P3口的P3.0=0?即P30被按下?
说白了还是对位操作不熟练 转不过弯来

网友G:
1、一位一位读出来判断。
2、各个IO口读出来,按位分析。
你认为哪个方法适合你,就用哪个方法,都行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F:
key读到case :0xfe 把它换成二进制1111 1110 对应到你的PD宏定义,不就是P3口的P3.0=0?即P30被按下?
说 ...

先掌握好二进制和16进制转换关系。我再问你如果KEY= 0xf9,是哪几个按键被按下了 你想得清楚吗? 代码精简了是好事,但牺牲了可读性。在你不熟练或思路不清晰的时候,还是按楼上的做法封装成一个函数。通过变量或返回值读出来。精简代码那是最后的事情。调试的时候也时如此的,哪能一步到位。

网友H:
// 按键
#define key_state_0 0
#define key_state_1 1
#define key_state_2 2
#define key_state_3 3
#define key_no 0
#define key_click 1
#define key_double 2
#define key_long 3
sbit KEY = P0^4;
sbit key1=P5^0;// 红光
sbit key2=P3^0;//绿光开关
sbit key3=P0^2;        //蓝
sbit key4=P4^0;        //白
sbit key5=P0^3; //加湿度
sbit key6=P5^2;//自动

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read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0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static 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= key_no;
       // unsigned char key;

        //key = KEY;  //read the I/O states

        switch(key_state_buffer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 == 0)||(key1 == 0)||(key2==0)||(key3==0)||(key4==0)||(key5==0)||(key6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1; tem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被按下,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仍然处于按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完成,key_timer开始准备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切换到按下时间计时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6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key_timer_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0; tem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已经抬起,回到按键初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完成软件消抖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 == 0)||(key1 == 0)||(key2==0)||(key3==0)||(key4==0)||(key5==0)||(key6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key_timer_cnt1 >= 100)  //按键继续按下,计时超过100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return = key_long;  //送回长按事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3;  //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return = temp;  //按键抬起,产生一次click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0;  //转换到按键初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f(KEY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return = key_click;  //按键抬起,产生一次click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0;  //转换到按键初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++key_timer_cnt1 >= 100)  //按键继续按下,计时超过100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return = key_long;  //送回长按事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3;  //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key_state_3: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 == 0)||(key1 == 0)||(key2==0)||(key3==0)||(key4==0)||(key5==0)||(key6==0)) //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3;  //切回按键初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//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tate_buffer1 = key_state_0;  //切回按键初始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ey_return;
}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先掌握好二进制和16进制转换关系。我再问你如果KEY= 0xf9,是哪几个按键被按下了 你想得清楚吗? 代码精简 ...

KEY= 0xf9      1111 1001  对应我上面的是控制P3.1和P4.2对吗?不过现在已经可以了。

网友I:
恕我才疏学浅,       key=PD & 0xff;    这种写法的意义何在?  为什么不写成  key=PD | 0x00;    或者  key=PD % 0x100;   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