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上遇到一些可能是很简单的问题,但是不解决我就觉得很难学

楼主:
比如说这个C2的作用是消除输入连线较长时其电感应引起的自激振荡,C3、C4的作用的作用是改善负载的瞬态响应,减小电路高频噪声。
然后我的问题是什么是自激振荡?如果没有这个C2会有什么样的后果?什么又是瞬态响应,高频噪声?没有了这C3、C4又会出现什么后果?课本上没有说明,老师也没有讲。有这几个电容和没有这几个电容这个电路会有什么差别?
不理解这些真的很难学下去,只能靠硬背,可是自己根本不会运用。

网友A(2022-08-20):
有问题可以网上查。

网友B:
你提的几个问题都可以通过百度等搜索工具找到答案。能够发现问题还要善于解决问题。现在有网络,学习条件已经好很多了

网友C:
自激振荡,高频噪声,瞬态响应....这些个名词应该是在三极管放大和运放放大那一部分有说明
你不知道,就说明你没有学会这一部分的知识点,我就不复制了,你可以自行百度一下
这个书说得也不咋的,什么连线较长引起的,那意思是连线短的话就不这个电容了?肯定不是的了
这几个电容都是滤波电容,但是,为什么要一个大的,一个小的,这部分的知识点在电容那一节是有说明的
其它电容不知道,我只知道,C2不要和话,7805就会发烫

网友D:
这种书又不是圣经,错漏非常多的。
1)C2没有意义,所谓“消除自激振荡”是作者不懂装懂。
2)C4确实是消除高频噪声的,但是不应该放在7805附近的位置上,原理图这么画没有错,但是做PCB的时候,一定要放在用电的数字电路芯片附近,越近越好。放在7805附近毫无意义。
3)C3的作用是提高Load Regulation(图中Fig13的标题写错了,应该是我写的这个,你看TI这么大的公司一样会犯低级错误)和Line Regulation的瞬态响应能力,也就是图中,负载电流突变,以及输入电压突变,输出电压的阶跃响应,现在都普及数字示波器了,你可以改变C3的值,来看这两个参数的变化。

网友E:
我可以告诉你,没有C2也不一定会怎样。但是说了你也不明白的,有些东西只有等你碰到了,你就知道了。学电子只有上手,烧芯片,烧板子才能学好。别人再怎么跟你讲都没用。

网友F:
7805 包含一个快速控制回路,如果没有足够的滤波,它可能会发生振荡,甚至会周期性地进入振荡状态。

没有稳压器在较高频率下具有高电源抑制比 (PSRR),因此必须使用电容。 上限的类型和值取决于电源、调节器和负载类型。 你提到的 0.1uF 称为所有高频负载(如单片机、高速放大器)所需的去耦电容。 它们靠近负载放置,并且应该是低阻抗的,如多层电容。

电源抑制比或电源纹波抑制 (PSRR) 是衡量电路电源抑制的指标,表示为输出噪声与输入噪声的对数比。 PSRR 可衡量电路抑制在其输入端注入的各种频率的纹波的能力。 纹波可以来自输入电源,例如 50Hz/60Hz 电源纹波、来自 DC/DC 转换器的开关纹波,或者由于板上不同电路块之间共享输入电源而产生的纹波。 在 LDO 的情况下,PSRR 是在宽频率范围(10Hz 至 1MHz 很常见)上与输入电压纹波相比的稳压输出电压纹波的量度,以分贝 (dB) 表示。 PSRR 在许多音频和射频应用中是非常关键的参数。

网友G:
C2是为了改善C1的高频特性,C3同理。电解电容的结构,就是正负极缠绕一起绕成一圆柱状,等效电感比较大,如果这电源用在负载是高频工作状态,C1/C3的寄生电感较大,需要一只容量小的,高频性能良好的电容并联在C1、C3上,改善电源的瞬态放电性能。

网友H:
这些问题,为何不问问你们老师呢,离你近,又是面对面,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。
如果,你不满意老师的答案,可以问我,这里书写不便了,打字太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我可以告诉你,没有C2也不一定会怎样。但是说了你也不明白的,有些东西只有等你碰到了,你就知道了。学电子 ...

我可以告诉你,C2一定要有,绝对要的
没有这个电容,7805有可能会很烫,是的,只是有可能而已,我就碰到过发烫的,当然也有不发烫的
但电子这一块,都是按最坏作打算的,我只能认为,它是一定会发烫的
比如某个IC的误差,我们都是按照最大误差来进行电路设计的,并不是按典型值或者是最小值

网友I:
有问题找百度

网友J:
没听说过三端稳压会自激振荡,要知道稳压是深度负反馈的,其实也容易实践,拿一捆电线试验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K:
C2,C4这两颗小电容作用是滤除高频信号,使得输入电压波纹更稳定,波纹上升下降更丝滑,呈波浪形。 如果没有这个小电容,电压波纹呈尖峰形或者其它乱七八糟的形状,意思就是说 高频信号没有滤除,波纹会上升到此高频的点,而还没等频率升到高频点又要下降,反之下降到上升也是同理,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 波纹上升和下降的间隔,取决于频率多少hz,就是每秒种变化多少次。至于有什么影响,单单的线性稳压电路,有了C1,C3这两颗大电容,C2,C4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,有与没有问题不大,当然在PCB走线不要太远,尽量靠近。有是最好。因为稳压输出到芯片供电,芯片vcc还要加滤波电容。
如果换成其它电路  比如运算电路等频率响应波纹要求较高的电路,不把波纹控制好的话就会有大问题了,这里就不细说了。
这样说可以理解了吧。
自己多去找找网上的元件信息和电路知识,初学时期不一样要你看到的信息都要消化掉,但是你一定得先知道有这么回事,然后就看你在实战”翻车“过程中来累计经验,经过了”翻车或者多次翻车“之后,你的一些不解之谜 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